FUTABA 14SG设置之一 -- 推油门计时功能

楼主(2014-05-22):
F控使用的人很多,对高手来说设置早不是问题,但,说明书看起来实在很难理解,在网上搜索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对应的办法,光推油门计时这个功能,反复琢磨了一下午,最后还是在本地一位高手(西仔)的指点下才领悟,因此在这里总结一下,告诉大家希望有用。
以前我一直使用的JR,最近改14SG,感觉设置上,FU控确有方便之处,只需要把光标跳到想设置的地方,按键即可进入设置菜单。
第一幅图,光标在T1的位置,按RNT直接进入设置菜单。

楼主:
手机上的,发图还没搞懂

网友:
加油发多些14用法谢谢。

楼主:
这里最关键,主要是在第二个选项ON/OFF。在设置START时,选油门进入,这一项要“反向”,选REV,这是"关键"!右边的柱状图就换过来了,底下一点是黑色的上面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区域代表推友们推油门计时的区域。通常留一点点黑色

楼主:
至于黑白区域如何设置,主要在第一项“pos”,把光标停在SET这里,把油门轻轻向上推,停在你想启动计时的位置,然后按RTN即可设置。未设置反向时,上黑下白,设置反向以后就正确了。

楼主:
STOP设置就简单了如图即可,把油门的位置,调成一致。

网友A:
中文说明书 第166页

楼主:
复位通常设在SH,进去以后,第一项选ON第二项选OFF即可。
至此,推油设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说明书 第166页

166页确实有,但反向这个设置没说,不清楚的人很难设置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166页确实有,但反向这个设置没说,不清楚的人很难设置成功

向您学习了 !  我STOP那里设置的是SH 感觉这样很适合我。 楼主多发点14SG调试出来哈,期待再次学习!

网友:
怎么我设置了反向退出后又恢复到了NORM模式啊,而且油门位置也始终在百分之50的位置,根本不能设置啊

网友:
哦,找到原因了,我的油门怎么是J2啊

网友:
很简单的功能设定,还需要这么累?12、14早就有了,一样的设定方法

网友:
这么简单地事情还研究一下午。

网友:
X(干)尼(死)玛的futaba!尼康佳能那么大的公司都出中文菜单的产品,futaba这是活人惯的吧,就不出中文菜单的控,5iMX 我爱模型,你不出我就不买!

网友:
有什么用?

网友B:
新手跪求中文说明书 邮箱
672725215@qq.com

网友C:
学习了,也设置了,谢谢!

网友D:
想请教一下要请楼主 我用的也是14SG的 但一直没搞清楚 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在控里怎么设置 因为F的控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分别有两个地放要设 比率与曲线点 我现在理解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如我螺距是 正2度到8度 那比率与曲线分别代表什么 又该如何设 设好后油门对应怎么设 我把正2度螺距对应油门设百分30 最高螺距8度对应油门设百分90 那在油门的比率与曲线点又如何设 谢谢楼能帮帮我 万分感谢

网友E:
搞不明白啊 哎

网友F(2014-10-12):
对于新手来说,这样的帖子真的很好,
边看帖子同时看看说明书,很快就设置好了,
谢谢!!!

网友G:
谢谢楼主。简单易懂,初次接触这控看楼主的说明比中文说明书好理解多了

网友H(2014-12-30):
我一般不再设停止啊,油门退下来,它自己会停止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