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2 失控返航一问

楼主(2014-05-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返航途中最好别动,到头顶可以切下姿态,夺回控制权,个人经验

网友:
没用过大疆的东西不太清楚     不过最后一点应该和其他飞控一样

切换姿态模式夺回控制权  不靠GPS讯号增强?    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

如果距离实在太远而失控  可能遥控上切换并不能被飞控感知 ,于是还是自动着陆,
但是失控并不是简单的这种    比如在飞行中有人从飞机和你遥控之间走过   此时会有瞬间的失控  如果GPS《6   飞机开始保持水平&着陆   此时你起切换姿态应该就是夺回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说明书上写着
在失控时,"请注意:

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你发现飞机失控  然后飞奔过去   还是有机会切姿态夺回控制  然后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即是都要找其它或距离较近的地方,而如果自己站着的位置不能改变多少,就只好带控器回家了。

就理解成切换姿态是尝试获取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