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是不是空转也会发热?多热会烧坏电机?

楼主(2014-05-22):
新买的朗宇A2208空转也发热利害,这是有问题还是本身就这样?多热会烧坏?

网友:
空转电机轴承

网友:
如果全油门的话,也会热的,

网友:
如果飞机电机的话,空转发热反而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没有螺旋桨的冷却,所以,飞机用的电机因为没有自带的风扇等冷却,不易长时间空转

网友:
会热,空转转速比带负载转速大多了,应该主要是轴承发热。

网友:
另外,航模用的电机大多是钕铁硼的,按照牌号不同工作温度在80-200之间,超过温度会失磁。至于商家用的是哪种牌号。。。。。。你懂的

网友A:
注意 你的 马达 是:固定翼的,,还是 直升机 的 ? 什么类型 的 ??

150度 温度 就 比较 悬了 —— !别超过 150度。

网友B:
固定翼电机空转不怎么热,我用过的满油空转交长时间,也就是温热。
KV如果比较高,转速2W+的,空转比较热,铁损为主应该。直升机电机就是这样。kv4000以上的3S450电机或者类似电机,空载转速会接近5W,比较恐怖,对电机不好,不要空转。

如果是内转子电机,比较极限的应用,工作转速都有4-5Wrpm,如果空转就奔6-7W的转速去了,顶级货色工作转速都有6W,这样的电机严禁空转,保转子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空转易超速,一般谁没事不会把电机拿去空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电机空转不怎么热,我用过的满油空转交长时间,也就是温热。
KV如果比较高,转速2W+的,空转比较热 ...

固定翼 朗宇 a2208 KV2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 你的 马达 是:固定翼的,,还是 直升机 的 ? 什么类型 的 ??

150度 温度 就 比较 悬了 ——  ...

固定翼 朗宇 a2208 KV2600 怎么知道150度?烫手就不敢转了。

网友:
电调与电机匹配不应该那么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