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设置之二 -- 电压回传线的焊接

楼主(2014-05-22):
电压回传功能很有用,实际上有两项,第一项是接收电池的电压回传,第二项动力电的回传。动力电回传,的功能很有用,特别是飞电动飞机的人,我们通常,是在控上设置时间五分钟或者七分钟,有了这个功能,可以等电压到达设定值时提示后降落。回传线用副厂的即可,十几块钱一根!按照厂家的方法是要焊接到电调的电池端,但是,飞机多的人如果每个电调上都焊接的话,要买很多根,于是我想到焊个插座,又找了很久,找到舵机插头,很小,很好

楼主:
感觉很小,很方便

网友A:
没加电阻的直接瓢过,,,,,用了一年多,感觉没电阻直接动力电也没有区别

网友:
好帖子都要顶~~,我用433和飞控,这个倒是用不着 我R7008SB都出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要请楼主 我用的也是14SG的  但一直没搞清楚 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在控里怎么设置 因为F的控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分别有两个地放要设 比率与曲线点 我现在理解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如我螺距是 正2度到8度  那比率与曲线分别代表什么 又该如何设 设好后油门对应怎么设 我把正2度螺距对应油门设百分30 最高螺距8度对应油门设百分90 那在油门的比率与曲线点又如何设 谢谢楼能帮帮我 万分感谢

网友:
请问回传线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加电阻的直接瓢过,,,,,用了一年多,感觉没电阻直接动力电也没有区别
外接的是FUSE(保险丝),而且说明书指示是串接在负极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