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固件更新了,請有977的麻煩測試還會不會斷訊

楼主(2014-05-22):
http://www.deviationtx.com/repos ... ses/Nightly-Builds/

上一個版本會不定時斷訊個零點幾秒,昨天更新了這版本不曉得還會不會,請有977的模友測試看看吧,小弟也正測試

网友A:
还是会断电几秒,丢信号,昨晚已测试

网友:
还有我的遥控是D7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会断电几秒,丢信号,昨晚已测试

小弟的也是7E,昨晚測試,也會斷不過斷訊時間不到一秒,斷的頻率不高,就接收機燈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会断电几秒,丢信号,昨晚已测试

你的高頻頭是原廠拆下的還是額外買的nrf24l0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高頻頭是原廠拆下的還是額外買的nrf24l01?

我是拆的原厂的控的高频头...唉,现在在用suv大的3.5.3的版本,还是有问题,不过至少不丢信号,简单设置下飞飞六轴模式。丢信号不能接受啊,在家里玩,丢个信号就是致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