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云台怎么连接电脑

楼主(2014-05-22):
下了程序,驱动也装好了,但是发现调参软件没有USB连接,只有COM口。这个怎么弄啊?懂的教下,谢谢

网友A:
有个USB转COM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USB转COM口的东西

网友B:
我也是刚入的这款云台现在不知道云台上的那个三根线的插头该插在哪边

网友:
是插接收机还是飞控上啊
我的接收机是华科尔10通的具体插哪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入的这款云台现在不知道云台上的那个三根线的插头该插在哪边

不要插啊,一插就杯具
我就是插了这个头子就杯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插啊,一插就杯具
我就是插了这个头子就杯具了

那不插的话光接电遥控器怎么控制云台

网友:
现成的miniUSB插口,都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插的话光接电遥控器怎么控制云台

是怕插坏,我就是插到一个旋钮控制的一个通道,直接就悲剧了,云台一阵乱转,取了遥控通道的线从新上电一样的乱转。搞不懂了
卖家说我插错通道了,我确实想不明白了,今天厂家远程看了也没解决,厂家喊我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