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一个关于出轴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4-05-23):
常说出轴xxmm,这个xx长度是从哪到哪?从船尾到桨叉?还是从船尾带桨叶尖?

网友A:
船尾到轴套尾

网友:
出个艇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尾到轴套尾

也就是法兰轴承塑料平介垫的位置!对吧

网友B:
船尾轴支架套管有多长,轴长就到哪里,再加上垫片 浆叉 浆 螺母或***头。都要算上,不然轴在仓内的长度会变短。出轴长短看你用什么轴支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尾轴支架套管有多长,轴长就到哪里,再加上垫片 浆叉 浆 螺母或***头。都要算上,不然轴在仓内的长度会变 ...

画了个草图,比方说出轴长度70mm,应该是上面的的70?还是下面?

网友:
觉得是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