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 X4V2 解锁

楼主(2014-05-23):
今天试飞X4v2 装机好后,一直无法解锁,有时突然解锁。(航线角是 0. 之后罗盘校准,航角有数据) 最后发现,上电后,打5开关,手动,悬停。在打6开关,自动悬停,返航降落,后 才能解锁。每次都是这样。可能是我没有注意看说明还是......

非常之稳,之后上视频.

网友A:
新手课堂,零度X4-P的使用,及三种正确的解锁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2289&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零度X4-P的使用,及三种正确的解锁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 ...

感谢泡泡老师的指教,看了你的课程,已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六轴不错,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X4V2等视频

网友B:
零度新的固件都是在自动模式,要检测时空返航才可以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新的固件都是在自动模式,要检测时空返航才可以解锁的。

手动模式起不了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新的固件都是在自动模式,要检测时空返航才可以解锁的。

手动模式起飞解不了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起飞解不了锁?

在起飞前,飞控要先进行时空返航设置没有问题才可以解锁。如果时空返航设置不对,没有办法解锁,如果是GPS模式卫星数量达不到6颗还是7颗没有办法解锁。

网友:
不知者不怪,这是新固件的检测机制,起飞前先自检功能是否正常,防止上了天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