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在6轴模式下不能飞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23):
今天在6轴模式下炸了几次机,只是大齿盘炸坏,换上新的飞了会又炸,但是没有什么东西炸坏,后来再飞时发现在6轴模式下不能飞了,每次轻推一格油门时左边的舵机就会向下打死,这时螺旋浆还没有转,如果螺旋浆转起来飞机就会向左倾倒,打舵没有反应。但是油门打到底打舵又有反应了。而且在3轴模式下又一切正常。遥控器已经重新清过零了。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大齿没安装到位,使劲按大齿,上下活动主轴时大齿与主机架无虚位。

网友:
小机机就是不耐操

网友B:
修起来比大机还要麻烦

网友:
陀螺仪感度

网友:
我的也是,炸机后,出现楼主的情况,不过没事,把有问题的舵机与主板连接的插头,从新插一下,应该是炸机的时候,插头松动了。

网友:
注意大齿轮是否安装到位,进入调整模式进行调整。HOVER DEBUGGING这个键***按3下显示器飞机会动然后调整微调,调好后降下来再按一下保存。

网友:
你把舵机插头  拔下来重新插一下  就应该好了

网友:
震动太大了,首先检查一下大齿轮和轴承之间有没有间隙,再检查一下桨叶有没有双桨,还不行的话可能舵机坏了。 排除这些问题后就取下机头罩,拿着接收机晃动几下,然后让接收机自然复位,这些都可以尝试,希望能给你有些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天去试一下,3轴模式下很正常说明舵机没有问题。明天试完我来告诉各位结果。

网友:
坐等答案~

楼主:
今天试了下,都不是以上的原因,3轴模式下是好的说明电路没有问题,6G模式不正常说明是程序出错了,所以我重新把飞机对了下码,一切正常。有同样问题的可以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下,都不是以上的原因,3轴模式下是好的说明电路没有问题,6G模式不正常说明是程序出错了,所以我 ...

这个情况我碰到多次,其实很简单,就是977在通电后的5秒内,机机一定要放正。
楼主可以试一下:重新插拔977的电池,然后将机机歪倒着放,等5秒后,再放正,遥控对频后,推油门试试看,保证舵机会乱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我碰到多次,其实很简单,就是977在通电后的5秒内,机机一定要放正。
楼主可以试一下:重新插拔 ...

在重新对频以前,我拿在手上试过的确会这样,舵机会乱动。后来才决定重新对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起来比大机还要麻烦

呵呵。你若认真看过说明书你就不会说这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我碰到多次,其实很简单,就是977在通电后的5秒内,机机一定要放正。
楼主可以试一下:重新插拔 ...

您老说到点子上面去了.就是这样.陀螺仪通电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