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U H3-2D GCU iosd mini 的另一种接线方式 行不?

楼主(2014-05-23):
大疆技术和模友 看行不行?

一 按大疆的连接 需要增加一个CAN HUB 模块

二 按照CAN 的含义 可以不要增加CAN HUB 模块

1直接剪开线 对应焊接好                            2 利用iosd 的can口 接 GCU

已经有的 PMU    H3D-2D(GCU)  现在想加iosd mini  .大家是怎么接线的?是否买了CAN HUB  ?

网友A:
如果你不接BTU,就可以不用hub,把gcu插到ios的can口即可。直接焊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
也在闭门造车中。。。。。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我也没有HUB

网友:
第二种方法可以

网友:
lz你知道的太多了剪开线那炸鸡了你就不要吐槽咯

网友:
第二个连接图,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已经有的 PMU    H3D-2D(GCU)  现在想加iosd mini  可以按2-2方法接线 ?  不需买CAN HUB  大家是怎么接线的?是否买了CAN HUB  ?

网友B:
圖二絕對別用! 圖三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二絕對別用! 圖三可以

谢提醒 和指导

网友C:
我已經是按圖三接的,已用了很久
至於圖二是否可行,拆開 DJl 的 CAN-Hub 看一下便知
當然,科普一下 CAN 協議亦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經是按圖三接的,已用了很久
至於圖二是否可行,拆開 DJl 的 CAN-Hub 看一下便知
當然,科普一下 CAN ...

用你的设备告诉我是可行的 谢了~~~~~~~~~~~~~~

网友:
哈哈,我的结论是---可以省钱。

网友A:
留下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