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真理绝对掌握在多数人手里。问题是必须要多数。

楼主(2014-05-23):
追求精益求精,几个模友结论就不同了,人数恰恰是1:1。相信真理绝对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欢迎大家参与进来————

四轴,含电池总重1680g,电池4S5500mAh,最大可装桨11寸。(其中已含电机重量280g,因电机不同重量变化忽略不计。电池为不变条件)
一、仅为追求长时间悬停的配置;
二、追求高速飞行、操控性好、稳定,续航时间尽量兼顾的配置。

最符合上面两种情况各自的最佳配置应该是怎样?即各配备什么电机定子尺寸、KV、桨规格?

听听大家的意见,为节省大家的时间和字数,可依下面格式回复:

        C  8888  888  8888                        解释:C---长悬时          8888        888     8888
        G  8888  888  8888                                G---高航速    电机定子尺寸     KV     桨规格

回复到400楼,最后我们可能按绝大多数人的两种配置,实装实飞验证。实飞数据汇报分享。

网友:
没头没尾的,什么东东?

网友:
真理不是人数多少决定的,真理是在于实践中出的实际参数决定的。
悬停的话电机和浆组合的效率比高的同样配置的话悬停的时间会久些
低转速电机加大浆的组合负载比较大但是悬停就不一定久
不同电机和不同浆、浆距、电压的效率比也是不同的,还有在高海拔和低海拔同样的电机、浆等,最后的效果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综述,楼主要的结果实验很不容易滴。
不过希望早日看到楼主的实验参数出 台哦加油

网友:
最好还是自己买回来实测、是什么配置就是什么配置

网友:
真理都是保密的,搞什么啊楼主,那两个大户早就明白了

网友:
錢伯伯不給力,無從試驗。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看帖自己计算,压根不用你这么倒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915&extra=&page=1
看帖自己计算,压根不用你 ...

你那是宏观常识,我们这里探讨的是精准知识。另外,电机商家的力效表数据错误百出,依据是错误的还计算什么?  还是大家的实际数据、实际经验汇总起来,还更正确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是宏观常识,我们这里探讨的是精准知识。另外,电机商家的力效表数据错误百出,依据是错误的还计算什 ...

公式我是朗宇的电机实测好多次了,至少朗宇的4110的数据误差是10%左右。我卖了好多装好给客户的了,都是实测数据。

网友:
呵呵 飞过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