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x7相机,配合悟空S800的一般最佳设置

楼主(2014-05-23):
请问nex7配合悟空S800的一般最佳设置

网友:
相机和机架之间没什么必然联系吧!不好回答!

网友A:
手动光圈,手动对焦,iso160或200,快门50-80,光线强处加nd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光圈,手动对焦,iso160或200,快门50-80,光线强处加nd镜.

请问光圈数值应该是多大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光圈数值应该是多大合适?

跟据当时光线变化,一般光圈取中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