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请教?

楼主(2014-05-23):
最近打算入手5.8g
图传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天线应该如何选择?原装的硅胶天线效果好吗?还有就是发射、接受均用三叶草;发射三叶草、接受四叶草;发射三叶草、接受平板。
因为无线电这方面是在不太了解,希望各位予以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发射用全向接收用定向,有条件的话接收用双路,全向一个定向一个。再牛逼的话就可以上AAT自动跟踪天线了……选天线主要记住一点,增益和方向图是矛盾的,要全向性,增益肯定做不高(功率一样的情况下);要高增益,方向指向性就很强,天线要指向好;还有就是注意一下极化方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