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像天行者这类 背推 的飞机,是不是应该有专用的桨

楼主(2014-05-23):
请教 像天行者这类 背推 的飞机,是不是应该有专用的桨,常规正/反桨的桨形状对它好像都不适用吧,勉强使用应该可以,但是桨的厚薄边是不对的呀,总是薄边朝前转呀。

网友A:
APC或者马刀桨就可以了,楼上脑袋被门夹了吧?

网友B:
电机转向可以改变、桨的前后可以改变,LZ的思维可以改变

网友C:
桨可以反着装的!

网友D:
APC的马刀桨就可以了

网友E:
2楼抢沙发,跑的太快脑袋被门挤了,默哀

网友F:
背推机需要反牙的桨座倒是真的。不然螺丝容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