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电机,如果是2212,KV980的话,用angel还是朗宇?

楼主(2014-05-23):
貌似angel便宜很多啊。
机架用550的、。。。这两种电机用哪种合适呢?请赐教

网友A:
ANGEl 不也是朗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GEl 不也是朗宇的?

不一样~朗宇是黑色的~angel是紫色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朗宇是黑色的~angel是紫色那个

都是朗宇的,楼主比我还小白

网友:
呵呵,我用A,震动确实大点,实话,要自己做动平衡,时间长了轴承容易有虚位。要换。效率和X,V系列不会差5%以上。不过X,V系列用时间长了震动一样大。一般用用无所谓的。我4轴用A,1400G,带云台,3S5200电,15分钟。主要机架要可靠,建议还是X机架简单可靠,消除震动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朗宇是黑色的~angel是紫色那个

ANGEL是朗宇的产品 你应该说A系列还是X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朗宇是黑色的~angel是紫色那个

呵呵 我只能呵呵了 两个不都是朗宇家的吗?就像X系列和V系列 a系列和x系列也只是系列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朗宇的,楼主比我还小白

我当然知道都是朗宇~只是为了便于描述才这样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006的 因为机架比较大 2212的不行 只能适合450机架

谢谢!可否提供一个具体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