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飞控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4-05-23):
零度x4 v2飞控,问题,1,需要先给飞控上电再给动力上电吗?2,我是把动力电和飞控电全部连在一起的,给飞控上电的同时就必须给动力上电了,这样的话就不能校准电调油门行程了吗?我试过用一个电调单独给飞控供电,电调的供电电压是5'3v左右。这样飞控可以连电脑,但是还是无法校准油门行程。3在没有校准油门行程之前无法启动电机吗?我现在一连上电源之后,电机先是出现滴滴(相隔时间较长,不是进入电调设置那种声音)两声。5秒左右以后才出现检测电池的滴滴滴滴 -滴这种声音。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A:
先把飞控上的pow插头拔掉,四个电调的插头拔掉。把1号电调的插头插到接收机的3通道,也就是油门通道,然后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就行了。2     3    4电调重复上述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飞控上的pow插头拔掉,四个电调的插头拔掉。把1号电调的插头插到接收机的3通道,也就是油门通道,然后 ...

你这种方法就是传统式的油门校准方法,这个方法我是知道的,零度飞控同样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校准行程吗?

网友:
飞控还要校准行程吗?

网友:
全部接飞控上一次性校准就OK了~~~校准电方法请调查看说明书。。。

网友:
如果线全部焊好,无法做到先给飞控上电再给电调上电时,可以先将飞控上的POW线拔掉(电源模块供飞控电的那个线),用一个四节5号电池的控电(我是用以前的天6的控电)插在POW口上给飞控供电,WIFI连上手机,然后在手机地面站中进入油门行程校准程序,将遥控器油门杆打到最高,再插上动力电,听到电调两响后,将油门杆打到最低,听到电调若干响,直到无声发出。电调油门校准完毕。此法不适用于S4V2(不支持飞控油门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