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高手们

楼主(2014-05-23):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xa的黑匣子数据里电机输出的百分比是依什么为依据呢?
电调?电机kw?电流?还是其他的,在这先谢谢解答的大神了

网友:
不懂过来看看

网友:
额定功率

网友:
油门通道的行程

楼主:
有没有真的懂的人来回答一下呀?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其实都对,在理想情况下都是等效的。实际实现是信号的占空比。

楼主:
经过几天的思考,大概想出来到底黑匣子电机输出是以什么为依据,大家看看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
之所以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有两组电机,TM-800KV原厂订制电机四个,恒力4225 610KV电机四个,
都使用1245的桨,悬停3分钟下来,看黑匣子的数据后,前者800KV平均电机输出50%,后者610KV
电机输出65%,假设XA650PRO一样的起飞重量一样的桨,不管是何种电机,电机转速要每分4000转
才能让此飞行器悬停,电机的转速是依 电压X电机KV=每分钟转速,XA650PRO使用TM-800KV电机,
想必也是以此电机为依据,若假设电压最大10V为100%输出,在公式下10V转速就是8000转,那悬停
只要4000转来说,就只要输出5V就能让飞行器悬停,610KV电机要达到4000转的话,那得给他6.55V,
这大概就是电机输出百分比的依据了,不知道我理解的有没有错,还请高手们指正。
还有得到一个结论是使用610KV的电机,依黑匣子的数据来看,没有把电机和桨配好的话,在50%的油门
时电机输出是3050转左右就能悬停的话是很危险的,一阵大风来,电机要拉转速平衡飞行器,800KV电机
依10V能拉到8000转,但610KV电机给他10V只有6100转,相同的桨差了1900转那力道可想而知。
(上次差点炸机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