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大桨夹的修理

楼主(2014-05-23):
就炸了坏了横轴两次。。大桨夹和球头的连接处那就坏了。。就是用手使劲一按球头就安进去了。。使劲一拽就出来了。。这个是叫滑丝么。。有什么修理办法么。。买个新的大桨夹要55呢啊。。我试过502还有AB胶。。强度都不够。。想在想尝试用焊锡焊住。。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及修理经验么

网友:
滑丝了 就只有换

网友A:
切割一小块铝块,铝块的一头钻2个孔,然后浆夹处也同样钻2个孔且攻丝,然后用螺丝把铝块固定在浆夹上,铝块的另外一头钻一个孔且攻丝,这个就用于安装球头,不知道我说清楚了吗,我自己把SPORT用的浆夹通过这种方法改造成了POR用的浆夹,强度没问题,至少悬停和航线都没点问题。

网友B:
两毫米的螺纹滑丝可用2,5的丝攻2,5的滑了可用3毫米的丝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毫米的螺纹滑丝可用2,5的丝攻2,5的滑了可用3毫米的丝攻

大哥了。。那我还怎么把球头安进去

楼主:
不用换。。我找到办法了。。大家请看我的新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一小块铝块,铝块的一头钻2个孔,然后浆夹处也同样钻2个孔且攻丝,然后用螺丝把铝块固定在浆夹上,铝块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6695&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