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机架可用4S及6S电池,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4-05-23):
H4机架,计划可以用4S5200电池也可以用6S5200电池,机架最大桨为15寸,估计4S电池安装后的起飞重量为2800左右,用6S电池的起飞重量约为3300左右,目前看中了4108KV380、4112KV400,还有人推荐4110KV400、甚至还有人推荐3508,我希望4S电池续航时间20分钟左右,6S续航时间25分钟左右,不知道怎么配置,可以无限接近或者超过我期望的续航时间,请推荐一下电机和桨的最佳配置!(同是用4S和6S还有一个原因是4S价格要低些,平常玩就用4S电池,如果执行任务,需要续航时间长就用6S电池)

网友:
4108s   kv470

网友A:
4108KV380这个号 尽量用6S吧 你要用4S的话就V3508 KV580二十分差不多

网友:
还是专一比较好……兼顾的话两方面都不是特别出色……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108KV380这个号 尽量用6S吧 你要用4S的话就V3508 KV580二十分差不多

请问3508 KV700,用在H4的机架上用多大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3508 KV700,用在H4的机架上用多大的桨?

推荐3508 KV580 用1238桨 很适合H4

网友:
4112 320kv

网友:
我也是新入了H4680的架子,另配4110S 340KV,配1555桨,6S10000电池,应该留空30分钟有保障,东西都在路上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3508 KV700,用在H4的机架上用多大的桨?

3508 700KV电机用3S 1238
或者4S  1238都可以
我的测试过朗宇X3508S 700KV
配1147桨、6000mah、3S
留空时间14分钟、起飞重量2120g
保守是1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