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怎么加电容避免突然断电呢?

楼主(2014-05-23):
看见有大神在接收机加个电容,能在突然断电的时候放出点电来改变舵量,还有要加多大,什么规格的,我也想整一个,大神们教教我吧
福利----

网友A:
唉   ,福利太不好 了

网友:
加个比较大的电解电容就行了,几百个微法拉就可以,注意正负极性和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福利太不好 了

这不是怕版主K我么,哥们私聊,

网友:
确实啊  挤得太厉害了

网友:
换几张就可以了

网友B:
2200UF 35V就可以了,直接插在闲置通道上,正负极不要搞错,会炸

网友:
我是来看MM 的!

网友:
加电解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C:
加个备用BEC不是更好,其中一个BEC坏了,其它的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淘宝上有卖加工好的,直接插到接受上即可。好像10块钱一个

网友:
不长脑子

网友:
加电容的目的貌似不是LZ说的那样吧。。。毕竟容量有限。。貌似时间很短

网友:
看福利来着,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UF 35V就可以了,直接插在闲置通道上,正负极不要搞错,会炸

2200UF 10V就可以了(接收机一般5V电压),耐压高的体积重量都大

网友D:
把电容器作为在突然断电时候放出点电来,估计不行,那样容量要非常大,但并个电容对电源稳定性和抗干扰性有好处

网友:
现在有超级电容的啊 几法拉的那种

网友E:
电子城去买。多的是。。3300UF左右 10V的。。。。2。3块钱一个。。再大了就体积天大了。。不好放。。。电容上面有正负极标注。。找根舵机线。。把信号线掐掉。。正负线接电容上。。插在接收随便一个空余插口上就行了。。
实验过。。。拔掉电池。。舵机有个半秒多的延迟才断电。。可以起到舵机大动作时。BEC输出压降太大。补充电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城去买。多的是。。3300UF左右 10V的。。。。2。3块钱一个。。再大了就体积天大了。。不好放。。。 ...

够意思,哈哈,其实我是看小刘儿450上边有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备用BEC不是更好,其中一个BEC坏了,其它的可以继续使用,。

嗯,要怎么加呢,加两块纽扣电池行么,7V左右

网友F:
加电容对接收机、舵机供电起到稳压的作用,特别是做极限动作时是有作用的;用耐压10——16V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容量当然是越大越好,也可多个并联,我就是用报废电脑主板上拆下的4个1500UF/16V并联接个报废舵机的插头,重量是10克。要说断电了靠它供电那是不靠谱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电容对接收机、舵机供电起到稳压的作用,特别是做极限动作时是有作用的;用耐压10——16V的电解电容就可 ...

我觉得靠谱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要怎么加呢,加两块纽扣电池行么,7V左右

弄个5V插到空闲通道上,或者并在电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意思,哈哈,其实我是看小刘儿450上边有这东西

哈哈
小刘是看我450上有。。他也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靠谱啊。
~~~~~~~~~~~~

我的意思是电池如果和BEC之间断电了电容存的电一两秒就会放光,机子照样失控;电容主要起到稳压的作用而非能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电池如果和BEC之间断电了电容存的电一两秒就会放光,机子照样失控;电容主要起到稳压的作用而 ...

同意。
在舵机大动作的时候,电容主要起稳压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子城去买。多的是。。3300UF左右 10V的。。。。2。3块钱一个。。再大了就体积天大了。。不好放。。。 ...

不用买,废主板上拆一个,6.3V耐压即可

网友H:
電解電容是作濾波之用,令電流不至受脈衝電流使工作不穩,如果LZ想飛行中突然斷電想藉電容的放電功能維持至安全降落就算行得通相信這比航模本身還重得多!不知你接收機為何會突然斷電,建議檢查電調的稳壓部份是否工作正常才是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電解電容是作濾波之用,令電流不至受脈衝電流使工作不穩,如果LZ想飛行中突然斷電想藉電容的放電功能維持至安 ...

嗯,得解决根本,谢了

网友:
宝网关键字    法拉电容。    找最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要怎么加呢,加两块纽扣电池行么,7V左右

电流不够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用买,废主板上拆一个,6.3V耐压即可

废主板上的应该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电解液也干得差不多鸟。最好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電解電容是作濾波之用,令電流不至受脈衝電流使工作不穩,如果LZ想飛行中突然斷電想藉電容的放電功能維持至安 ...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土豪级别电调,过去大部份电调的BEC功率都不高,而我等屌丝都喜欢超暴力3D
当负载过大时BEC会被操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并联上去的电容就起到“扶一把”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主板上的应该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电解液也干得差不多鸟。最好不要

一个质量好的电容器电解液不会干的,除非你拆的主板正好电容坏了,再说,这个电容的好坏和容量是否一致,用指针万用表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土豪级别电调,过去大部份电调的BEC功率都不高,而我等屌丝都喜欢超暴力3D
...

如果暴力飛行還是提議用單獨UBEC。

网友(2015-02-21):
福利确实不怎么样,南半球都被海绵填满了,所有的肉都在北半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容器作为在突然断电时候放出点电来,估计不行,那样容量要非常大,但并个电容对电源稳定性和抗干扰性有 ...

是的

网友:
6800微法电容亲测效果极佳,直接并联到接收机空余通道即可。
测试方法,以vbar为例,爆发力设为100,然后疯狂拼命抽动螺距,检查log无低压报警。

网友I:
电容只是瞬间放电防止BEC因为高负载掉电压导致接收机重启。
电容只能做到这个,至于BEC故障完全断电,电容当电池用的话,这个不太现实。
因为放不了几秒就没电了。
蝎子出了一个Backup Guard大概一百多块。 其实就是一颗锂电。接在接受机上。
当BEC故障时,自动供电,足够撑一两分钟。设计给700用的,450上真心没必要。

网友J:
Backup Guard,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