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飞控板的参数 直针和弯针 指的是什么?如何选购 ...
请问各位飞控板的参数 直针和弯针 指的是什么?如何选购?

楼主(2014-05-23):
RT

网友A:
请自行搜索论坛资料,这种问题无需再问

网友B:
直针适合机舱小的飞机,插好杜邦线之后,线头都朝上,弯针你自己想。 建议选直针,大小飞机都能很好的适应。

网友C:
弯针好吧 等你发现多轴仓身太小 就差那杜邦线的线头高度就可以放的下 而你却用的弯针线头朝放不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还是弯针的好啊

网友D:
个人喜欢弯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