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指南针距离显示异常

楼主(2014-05-23):
新入手的精灵2,距离显示不正确,求解决方案,比如每次起飞的时候在原地3米高空悬停一会距离都能从十几m长到100多m,校准过指南针,换过n多场地都不行,手机上显示高度什么的都正常就是距离显示错误,,还有就是如果在失控返航的时候距离显示才是正确的,一但夺回控制权,距离又开始不确定性增长,

楼主:
今天又实验了一下,起飞之后向前方飞行20米左右但是手机上距离显示都400多m.最后我吧指南针点开来看都跑出红线以外,可是飞行器明明就在我前方20米左右

网友A:
楼主是phantom2 还是phantom vision+?

网友B:
请问当时搜星数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当时搜星数量是多少?

是V2.当时卫星颗数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phantom2 还是phantom vision+?

phantom2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V2.当时卫星颗数9

建议楼主返厂检测是否GPS故障,请加我的QQ:235561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