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控制伟力V929的问题

楼主(2014-05-23):
收了一个DEVO 7E 刷了gale的固件  焊接了伟力V929的高频头  顺利对频V929

需要设置的不多,只是把通道2做个反向处理就能飞起来

但有个问题:原来V929的遥控  左右旋转方向 非常平稳  仅仅是转向

                现在用7E的遥控转向的时候  929有侧倾现象    需要在哪里更改呢

另外,gale老大说需要设置大小舵,防止翻滚 这个在哪里设置

楼主:
应该是V959  就是那个瓢虫四轴

网友A:
929是三轴的,难飞之至,不用讨论啦!还是讨论下怎样灰22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9是三轴的,难飞之至,不用讨论啦!还是讨论下怎样灰222吧!

刚刷了mcksy的中文固件,加24L01高频头222可以正常飞行可以拍照录像。还没研究出3D功能和LED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