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用直机的动力和固定螺距大桨做多轴?

楼主(2014-05-23):
请教,能否用直机的动力和固定螺距大桨做多轴?

网友:
不行。kv值太高。直机电机为高转速低扭的距(因为有减速齿)。而多轴需要的是低速大扭距

网友A:
当然可以,可是用大桨的话又何必做多轴呢,电机没法直驱,还得降转速拉高扭矩

网友B:
俺想说的是能否用四轴的电机直驱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