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想弄成精灵,请教

楼主(2014-05-23):
原F450机架,电机2212 980的  电调20A  NAZA飞控    我想买一个精灵的外壳,然后把设备装进去,问各位这个能行吗?

网友:
自己山寨一个壳子倒是可行~~~~~~~

网友:
电机和主控是完全可以,电调够呛,不知道外形尺寸是否能装入

网友:
可以买那种长条形的电调,很小,可以塞进16管里面。

网友:
为什么要搞成精灵?

网友:
同,为什么要搞成精灵?450不是挺好嘛

网友A:
你看看我的帖子就明白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2&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的帖子就明白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215&extra=page%3D2&pag ...

朋友   私密个壳子链接   没找到啊

网友(2014-07-25):
你加群209097487,可以找到

网友:
我看過有人改裝過,不過連結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