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 Pro 安装 ALZRC X3 彩色尾垂翼

楼主(2014-05-23):
买了一个试试和X3看齐了,只需要另外打一个小孔就可以安装在450尾波箱上

网友A:
楼主x3和450L哪个好飞?

网友:
X3 +1!俺的X3已经装好,就差电机还没到

网友:
可否具体讲讲?

网友B:
X3更暴力一点吧?飞的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X3更暴力一点吧?飞的更爽

暴不暴力和机身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x3和450L哪个好飞?

X3比450L大  有飞大机的感觉  也比450L耐炸,X3空机1000  450L空机2000, 你自己做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X3比450L大  有飞大机的感觉  也比450L耐炸,X3空机1000  450L空机2000, 你自己做决定

450空机 680

网友:
大规模生产的话,胶翼超级便宜

网友D:
不错。。
不知450的尾波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X3比450L大  有飞大机的感觉  也比450L耐炸,X3空机1000  450L空机2000, 你自己做决定

我现在非常犹豫 因为手头有大量450的配件
两架都是360 x3大在哪里呢?
价格上450L不要电机1500左右 还是全金属的 x3加完升级件也差不多了 价格上也并没有优势 所以更希望从手感等其他方面进行比较
麻烦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E:
简单的把好不好飞归结于暴力,那么我告诉你,x3木有450l暴力,就算是2520,450l是460mx!x3加1400的电池比450l重了接近150+克。。。。。。但是你要说手感x3确实比450l好!随便选哪个都可以!
再说耐炸。。。x3三轴是比较粗不爱坏,只是比较爱坏侧板而已,原厂一副200+,450l和pro差不多,炸了都是坏那些东西!反正用原厂配件的话,两个都不便宜!好在现在富丽x3和450l配件陆续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x3和450L哪个好飞?

450L我没有,不知手感如何,不过我会推荐你买X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不知450的尾波可以用吗?

可以的,但是需要自己打一个孔

网友:
你说的是450PRO,亚拓450L实际上不是450级别,而是480级别

网友:
450L没飞过,最近刚入X3还没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把好不好飞归结于暴力,那么我告诉你,x3木有450l暴力,就算是2520,450l是460mx!x3加1400的电池比45 ...

450L單向軸承和450一樣用HF0612;X3單向軸承則與500相同用HF1012
如果單向軸承受不了一直加大的動力打滑,就暴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0L單向軸承和450一樣用HF0612;X3單向軸承則與500相同用HF1012
如果單向軸承受不了一直加大的動力打滑, ...

一笑而过……除非你安装不好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