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5X电调能飞3D吗?3D需要限速吗?怎么限速?

楼主(2014-05-23):
亚拓35X电调发热严重,能飞3D吗?3D需要限速吗?不限速觉得转速好恐怖,怎样设置限速?(450电直,3680KV,3S 65C)希望有大神教教单飞的新手。

网友A:
可以啊,你用多少齿呢,3D可以用油门曲线限制转速,一般控有idl1和idl2,你可以把1设置的柔和一点,螺距不要太大,2油门高一点,螺距要根据实际情况设,各人情况不同,试着设吧。35X好像没有定速吧。

网友B:
油门85-80-85
应该是450的机器吧,这样设置是怕大螺距掉转,所以最大螺距,油门补一点,小飞机3D不要太猛,温柔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用多少齿呢,3D可以用油门曲线限制转速,一般控有idl1和idl2,你可以把1设置的柔和一点,螺距不 ...

齿13T,3D螺距没调,正负13度,油门100 85 65 30 65 85 100,油门行程-100——100。动作太大太猛,吓死人,桨的声音很大。正在学习螺距与油门配合,谢谢提醒油门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85-80-85
应该是450的机器吧,这样设置是怕大螺距掉转,所以最大螺距,油门补一点,小飞机3D不要太猛 ...

3D螺距没调,正负13度,油门100 85 65 30 65 85 100,油门行程-100——100。动作太大太猛,吓死人,桨的声音很大。正在学习螺距与油门配合,谢谢提醒油门限速。是450,我把螺距和油门调低点应该可以解决,我是单飞,所以很多没接触到就不懂。

网友A:
正负螺距那么大又是满油门,电调不烫才怪!不过没看明白:油门100 85 65 30 65 85 10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螺距那么大又是满油门,电调不烫才怪!不过没看明白:油门100 85 65 30 65 85 100,是什么意思 ...

控上的油门是7段,就调成这样子了,总行程是负100到100。螺距没调,只把中点调成0螺距,两边就正负13了,我准备调正负10度,油门降到90看怎么样。铂金40就不是那么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上的油门是7段,就调成这样子了,总行程是负100到100。螺距没调,只把中点调成0螺距,两边就正负13了, ...

可以设一条直线。中间和最高点不能差太多

网友A:
100%是13度你可以设成92%啊,这样马达电调会不那么累3d也够了,想要爆就得换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一条直线。中间和最高点不能差太多

意思是不是减小正负螺距?450是不是只要9到10度的正负螺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是13度你可以设成92%啊,这样马达电调会不那么累3d也够了,想要爆就得换电装。

正在调试中,老天不给力,天天下雨,没地方试,飞机又不能穿雨衣

网友D:
油门按85-80-85三点调整其他点跟着修一下即可,你都调正大V字了,3D怎么飞啊,很不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按85-80-85三点调整其他点跟着修一下即可,你都调正大V字了,3D怎么飞啊,很不稳定啊

谢谢指导,按你说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