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螺距的设定

楼主(2014-05-23):
请教450螺距的设定。d10控。

网友:
-2,5,12

网友A:
都飞成这样了螺距不会设?

楼主:
要么3d对了+10.0.-10. 常规就不对。要么常规对了-3,0,+5,+7,+10.3d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飞成这样了螺距不会设?

常规一直都不对,油门在%40-50才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规一直都不对,油门在%40-50才起飞。

我一直是超过50%才起飞,正常的啊。没有一定的转速怎么起飞啊。

网友:
也是学习来的

网友:
需要螺距油门配合,一般悬停油门60左右。正飞-2+5+10即可,3D+-12、11、10都行看自己的喜好和电装的支持度。你看一下油门40-50%的时候螺距是几度。D10是7点吧,应该更细腻才对。

网友:
新手看帖学习来了

网友:
正常都是53左右油门才起飞,螺距调大了速度米跟上,油门量超过70你螺距到多大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