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困难找论坛,新手诚心求教!!!

楼主(2014-05-23):
各位论坛大侠,小弟工薪阶层,看见模友们用多轴拍的视频,也想搞一台。
问题来了,小弟是菜菜鸟,对多轴一概不懂,希望论坛的大侠们帮我普及一下多轴的知识。
一台多轴都有哪些部件组成?各部件起到啥作用?
这里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多轴基本的组成为
1、机架
2、飞控
3、电机
4、桨
5、电调
6、接收机(和遥控器)
7、电池
8、云台
9、照相或录像设备
10、图传
在这些之外,一般还需要充电器、地面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基本的组成为
1、机架
2、飞控

谢谢!!!

网友B:
多潜水 基本常识还是要知道的

网友C:
楼主阶级也不小了,以前玩过别的么?

网友D:
先买个成熟的组装机来玩玩,慢慢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潜水 基本常识还是要知道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阶级也不小了,以前玩过别的么?

以前玩过固定翼,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买个成熟的组装机来玩玩,慢慢就懂了

呵呵,还是想买上配件自己组装。乐趣还是在组装上,兴奋的还是看着自己组装后的机子飞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还是想买上配件自己组装。乐趣还是在组装上,兴奋的还是看着自己组装后的机子飞上天

我的意思就是自己组装,但是配件要都是成熟的,都是经过试验的一些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玩过固定翼,直升机

那就应该很容易上手了。基本的知识和素养储备了,多旋翼绝对没问题!多旋翼可以看成是直升机的一种布局方式(比如著名的运输直升机支努干其实也应该算在多旋翼里)与固定翼和直升机不同,多旋翼通过改变各个旋翼的转速(针对定螺距定轴而言)来调节推力矢量,实现机动性。新手入门如果想要自己组装,推荐买450轴距的机架,比如DJI的风火轮就很适合。20A的电调,2212或者2216的电机配1045或者1047桨。飞控的话如果喜欢折腾可以搞MWC或者APM,不喜欢折腾可以买DJI的NAZA Lite(入门级)。有这些基本配置就能玩起来了,相信楼主遥控器设备什么的不用多讲了。如果以后要发展可以增加数传、图传、航拍设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应该很容易上手了。基本的知识和素养储备了,多旋翼绝对没问题!多旋翼可以看成是直升机的一种布局 ...

谢谢大侠的详细讲解,我已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组装机子。以后可能还有很多疑问,向各位大侠请教,向论坛请教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