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版H3-3D抗干扰板是漏发了,还是不需要了?

楼主(2014-05-23):
请教一下DJI技术:

安装标准版的H3-3D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没有抗干扰板,是发货的时候漏发了,还是标准版的本来就不需要抗干扰板了?

进行了一个起落是试飞,回传画面横纹很严重,不知道是不是跟抗干扰板有关系?

网友A:
抗干扰板是解决果冻问题的,跟这个横纹没关系。您检查一下线路是否靠近了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板是解决果冻问题的,跟这个横纹没关系。您检查一下线路是否靠近了干扰源。

谢谢答复!

另外请问,标准版的H3-3D用2D的调参软件调参吗?官网上没有H3-3D的调参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板是解决果冻问题的,跟这个横纹没关系。您检查一下线路是否靠近了干扰源。

我装了抗干扰板,用白色减震球,部分图像还是有果冻,是不是要换减震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技术,我的是正式版的3d,怎么让让他俯仰控制的顺滑些啊

把云台的俯仰感度降低,调整到2--3左右就有你希望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云台的俯仰感度降低,调整到2--3左右就有你希望的效果了!

正式版的在哪里调云台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抗干扰板,用白色减震球,部分图像还是有果冻,是不是要换减震球?

这个问题身有感触。之前白色减震球,加抗干板,只是通电的情况下抖动、果冻效果就很严重。(有GCU的情况下)
换了最硬A40度 灰色减震球,去掉了抗干扰板。效果反而好一点,但是图像左下角部分果冻、抖动还是有。

测试分辨率:2.7K 30帧  和1080 60帧。
等下会上传视频写好参数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现在问题是Zenmuse H3-3D 调参软件 v1.1         2014-05-23这个软件是不是可以解决抖动和果冻问题?  加我QQ:378337142

前提:以前Zenmuse H3-2D 只有左右晃的问题,并没有果冻问题。

解决抖动和果冻的话,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