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6208和14SG对频问题

楼主(2014-05-23):
    请教各位大侠,FUTABA R6208以S.BUS模式与T14SG怎么对频;
        1、R6208是不是应该选择mode 2;
        2、14SG的接收类型应该选选哪个,是Fasst-MULT吗;
        3、对频的步骤是什么,也是按住接收的link/mode按钮上电吗;
        4、控的通道怎么设置(我接NAZA-V2飞控)?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自己研究百试无解。。。

网友:
同问 6303SB是不是应该和楼上一样啊 对频就是开控 然后按住接收机F/S然后给接收机上电  飞控上设置连接方式 S-BUS 其他的网上有视频 遥控器所有通道 都是反向 就是原来的不用动 飞控设置不懂可以联系我QQ 21580161 我是T8fg控 应该差不多 飞控也是 NAZA v2
对了 出一副厂7通道接收机 无任何问题 换6303了出掉 100运费自理  是在天空领域家买的 外壳是第一次拆机时拽开了 第一次用的2面胶 天线是浆挂到了 外皮轻微破损 屏蔽网没坏 介意的 墨迹的 事多的 新手清不要来问我 省内的优先 用了没多久 在固定翼上服役3个起落 后来换到4轴上了 现在大概一共10个起落 需要的联系我短信13478231171 主明 4天后出 因为新的接收机还没到 这几天天好还出去飞呢 新换的naza V2飞控 直接用S-BUS了 原来用的零度S4 不支持SBUS 所以就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