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6 佩刀 50涵道

楼主(2014-05-23):
某宝上卖的 299一套那种 F86 佩刀 50涵道  好飞吗?飞过的给点建议下,之前一直飞MD塞斯纳,没飞过别的,塞斯纳基本能好,涵道从来没飞过不知道能驾驭不?

网友:
我有一架,没飞过,想出,配的RC50涵道,有意联系Q752533929  优惠

网友A:
50的旱稻,标配的都存在动力不足问题,要升级
同样是旱稻,50的飞起来比64和以上的贼很多,而且速度更快,空中目标更小
64的做入门旱稻机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的旱稻,标配的都存在动力不足问题,要升级
同样是旱稻,50的飞起来比64和以上的贼很多,而且速度更快, ...

网友:
入门64吧。。

网友:
涵道最好64起步  50涵道有动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
飞涵道还是F15和T45比较合适入门

网友:
50的优势是炸机成本低,场地要求相对好点

网友:
不建议50涵道入门、第一飞机小。太灵活。第二飞远些看不清楚姿态

网友B:
我有50涵道的F-86,飞了快一年,不存在所谓动力问题,飞机推重比完全过1,能像火箭那样垂直爬升
配置是50 RC11叶涵道,40A电调,3S 1300电池,正常60-70%油门飞3分钟下来换电池
其次速度不算很快,动作稳定,相对于我的“飞行炮弹”般的64涵道SAAB-35,好飞多了
另外这款机没有起落架,非常适合我这样农村地区没有场地,都是田野的地区

缺点:1,副翼面积不够,灵活性不足,抗较大的横操控性能差
        2,没有方向舵,降落精度难控制
        3,电池仓位置不能塞下1300电池,需要适当改深;涵道安装位置比RC涵道外径小1MM,需要打磨,否则盖口略微凸出,影响美观
目前正在改进第二架,这是要改进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50涵道的F-86,飞了快一年,不存在所谓动力问题,飞机推重比完全过1,能像火箭那样垂直爬升
配置是50  ...

可以发个内部设备安装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个内部设备安装图吗?

这是老机,电池仓挖深的,用环氧胶加强过
这种机型比较抗摔,虽然最近不小心坠地,头砸歪了,但不影响飞行准备退役换新马甲,还是50涵道F-86
90块钱搞定

这是刚换的90块钱新机,五金齐全,几乎一年换一个马甲

网友:
50涵道我很有经验哈哈,首先这个飞机不好飞,但是这个飞机很便宜,呵呵,所以入门涵道从50开始也不是不开始。如果真要从50涵道开始的话,首先别买pnp的,买白板空机,特价的时候50多一架,正常价格也就80/90,然后整几个银燕9克就可以了,动力方面不要用送的5叶涵道,这个实在不靠谱,买rc50或者aoe50,也不贵,这个动力棒很多,声音也不错,电池如果想不影响外观塞进电池仓选1300以下3s,不过我都是2200飞的,直接胶布粘著,这样重心刚好,如果是1300的话,还要配重,算下来和2200的重量也差不多,所以,不考虑美观的话,还是2200好了,也能多飞一会。如果刚起步,就直接抛飞,草降,水泥地问题也不大,慢慢的水平进步了,可以装一个起落架,练习起飞和降落,50韩道的降落非常练技术,因为飞机小,速度快,很难降,等50降好了,64/70/90的降落就很方便,稍微熟悉一下低速性能就能降得很好了。另外50涵道的机型强烈推荐你这个f86,好飞,耐炸,基本炸鸡就是撞头,这个头很耐遮腾,胶布沾沾基本就妥了。呵呵,另外送上很久以前,我的F86首飞视频。

我这个是rc50涵道,2200 40C 3S,你看动力很棒,声音也不错。
我安了起落架,这降落哈哈哈,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哪怕是这个降落,飞机都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机,电池仓挖深的,用环氧胶加强过
这种机型比较抗摔,虽然最近不小心坠地,头砸歪了,但不影响 ...

哪里有90块钱的f86买?

网友:
内容幻影2000好不好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90块钱的f86买?

某宝有,自己去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自己去搜吧!

ok 搜到了 已入 谢谢

网友:
50涵道,用原配涵道,3S800电池,30A电调,起飞重量330克,涵道吹称最高350克,持续300克,好飞,速度可快可慢,低速性能要比那些用2200电池的好许多,而且原配涵道省电,800的电池也能飞3-4分钟,,而且如果经常滑翔的话,飞5分钟也没问题。。。。那是大功率涵道和大电池无法达到的。。。。话说我的50涵道有F18,米格15,AMX,L39,方向舵自已可加装,没安起落架,底下插几个舵角就能降落而且不伤机体,,,绝对不用哪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机,电池仓挖深的,用环氧胶加强过
这种机型比较抗摔,虽然最近不小心坠地,头砸歪了,但不影响 ...

大神你的F86在哪买的啊  我没找到100以内的 F86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