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帮分析下APM的LOG文件吧。

楼主(2014-05-23):
天行者1900装的APM2.52,飞行过程中突然头向下旋转坠机了,APM的记录导出来了,但是不会分析,求高人。
LOG地址:http://pan.baidu.com/s/1jGqmiOY

网友:
先检查自己的焊接,电机安装等等问题吧,通常这样的情况都系自己的装机或者硬件问题

楼主:
电机电调均正常,地面录像回放未发现电流过大。各个舵机也工作正常,具体经过及地面录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560&extra=

网友A:
出现头向下 旋转的时候

你的遥控信号明显存在问题   从遥控入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头向下 旋转的时候

你的遥控信号明显存在问题   从遥控入手看看

我是切糕433中转的,几百米不应该存在问题啊

网友(2014-10-15):
水平尾翼倒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