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大700E~~

楼主(2014-05-23):
今天协会新入两架亚拓700E PRO DFC 实力大增啊,顺便入了308,日后再开帖装机~

网友:
无情的插入,羡慕嫉妒恨。

网友:
什么协会?如此高大上

网友A:
飞机帮你装好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帮你装好 呵呵

谢啦,呵呵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 上面的3S电池是干吗的?供电吗? 在来一块6S 上一个电源模块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 上面的3S电池是干吗的?供电吗? 在来一块6S 上一个电源模块不行吗?

玩多轴玩多了吧?
高压舵机 2S锂电直驱是最高效的方法

网友B:
高压舵机不是7.4V吗 2S电池充满了不是8.4V吗 不会烧掉吗?难道楼主用的不是FUTABA舵机吗?

网友:
你们怎么 一个个都那么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舵机不是7.4V吗 2S电池充满了不是8.4V吗 不会烧掉吗?难道楼主用的不是FUTABA舵机吗?

高压舵机都是支持8.4的 哪怕是futaba

网友C:
还帮忙装好。。这是包办婚姻,包生儿子的节奏啊!是不是还帮你飞啊。。。。好协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帮忙装好。。这是包办婚姻,包生儿子的节奏啊!是不是还帮你飞啊。。。。好协会。。

嘿嘿,这倒不是帮我装好,那是人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机帮你装好 呵呵

机器装的不错,建议楼主把EBAR的胶换成3GX那种硬性的3M胶,我亲眼见过两起飞行中出现系统错乱现象,但是没炸机,换了以后就好了,友情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装的不错,建议楼主把EBAR的胶换成3GX那种硬性的3M胶,我亲眼见过两起飞行中出现系统错乱现象,但是 ...

是不是这个胶厚了 会产生共震 还是什么。谢谢提醒

网友:
小罗电池

网友:
牛   再装个亚拓700竞速机壳就更完美了

网友:
是小罗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