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APM飞控安装在6轴方向怎么老是向右璇的怎么回事有知道的说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23):
如题怎么也调不好 所以前来请教

网友A:
上个视频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视频看看呗

自己一个人没法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一个人没法录啊

首先你的桨都水平吗?你的各种校准都完成了吗?如果还不行就先刷一个稳定版的固件试试

网友:
能定点不?不能的话极有可能是罗盘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桨都水平吗?你的各种校准都完成了吗?如果还不行就先刷一个稳定版的固件试试

刷了好几个固件了 也不行  各种校准也都完成了  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好几个固件了 也不行  各种校准也都完成了  就是不行

电机水平吗?静下心来,重新连接一次,通常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如果确认方法都正确的话,那么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硬件故障,开源产品的硬件有时候要碰运气。

网友:
某支桨装反了!细细检查一下!

楼主:
原因找到了  电机不平衡导致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祝LZ爽飞

网友:
电机不平衡咋搞呢?

网友:
电机歪了. 新手常犯的错误.

楼主:
我这个电机歪 不是哪一个歪的  是6个都有一点歪 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机歪 不是哪一个歪的  是6个都有一点歪 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如何校准电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