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62升级到APM的试验 (更新:载重测试)

楼主(2014-05-24):
V262价格便宜,载重量大,不过其原配飞控功能非常少,通过升级为APM飞控,有潜力成为一个经济适用FPV载机,实现气压定高,GPS定点,多航点自动飞行,自动返航等功能,同时保留V262超级耐摔的特点

第一步,选择遥控器

遥控器选择了这个7通道2.4G,是现在网上最便宜的,连接到APM上使用正常,通道5是一个2段开关,只能切换2个飞行模式,校准遥控器时,发现这个遥控在大行程模式,向右打到最大,经过1秒多时间后,输出会自动回复到中点,而这时摇杆还在最右的位置,这样就造成APM不能解锁电机,改成小行程模式,重新校准遥控器,就没这个问题

第二步,驱动V262的碳刷电机

经过初步研究,APM飞控不能直接驱动碳刷电机,要接一个有刷电调。为了达到***调节姿态的要求,APM的电调刷新频率远超过一般市面上电调的50Hz,最高是490Hz,我把刷新频率设置为300Hz。要达到这个响应速度和更轻的重量,准备自己做一个电调,用的材料是AVR-E微型功能板,和上次改造H107C的有刷驱动板
把APM解锁后,测试推油门,APM输出标准的RC控制信号,周期是300Hz,油门最小时脉冲宽度大约1000uS,油门最大时脉冲宽度大约2000uS,4个电机都是这样的信号。搞清楚这个后,只要用AVR-E的ATTINY13A接收控制信号,按(1000,2000)的范围,转换成analogWrite的PWM输出范围(0,255),就可以驱动电机。Arduino的PWM频率是490Hz,刚好是APM控制信号的最大频率,如果能修改APM程序,把APM的电调输出范围从1000uS - 2000uS,改为0uS - 2000uS,就可以省掉AVR-E,这个要再看看程序

楼主:
查看APM的电调输出函数,找到了调节脉冲宽度的地方,在 ardupilot-master\libraries\AP_HAL_AVR\RCOutput_APM2.cpp 里面有一个constrain_period函数,这个函数负责检查PWM输出值是否在最大和最小值之间,输出结果将送往AVR的PWM发生器。只要修改这个函数,把1000-2000范围的输出,重新映射为10-2000的输出,配合490Hz的输出频率,就可以实现 0 - 100%的PWM调制输出,直接驱动一个NMOS管控制碳刷电机,不需要电调了
下面是修改的地方

修改后还要把APM的MOT_SPIN_ARMED参数改为不转动,这样在解锁后电机不会慢速转动

改动后,油门在最小位置时的情况

改动后,油门稍微推高离开最小位置时的情况

改动后,油门在中点时的情况

改动后,油门在最大时的情况

网友:
楼主真乃牛人也

网友:
高手吖。   关注着

楼主:
继续查看代码,发现只修改了设置函数还不够,APM有读出油门的功能,可能是给OSD和地面站用的,需要把读油门的函数也对应改一下,否则读出来的油门数值是错的,按下面的方式修改读油门函数。刚才修改完成后,下载固件时,在243K的位置出现了校验错误,重新上电,拔插USB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由此判断这个APM板使用了翻新的ATMega2560芯片,便宜没好货啊,X宝上还有真东西吗?把用不到的飞行模式对应的程序全部注释掉,编译完只有235K,可以顺利下载了

网友:
没大明白是个什么情况的东西哦。

网友:
进展很快啊,祝你成功。

楼主:
开始改造V262,完成设备连接

拆掉V262的主板,电机线剪断,重新压接2.54杜邦端子,套上塑料壳

四轴有刷驱动板上焊接排针,做好连接线,借用AVR-E板做了一个5V稳压电源给APM和接收机供电
四轴有刷驱动板详细说明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198&extra=
AVR-E详细说明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1022&extra=

全部连接好是这样

整套设备通过一个7.4V电池供电,电池接到四轴有刷驱动板,再连接到AVR-E板产生5V稳压电源向APM和接收机供电,APM上的JP1用跳线帽短接,升级固件连接到USB之前,一定要把电池拔掉,否则两个电源会有冲突。APM输出4个电机的控制信号,分别用1条连接线连接到四轴有刷驱动板,驱动7413场效应管来驱动电机

地面测试运转

连接7.4V电池,打开遥控器,解锁电机,按着V262不让它飞起来,推油门,反应正常,电机的线性响应明显比V262的原装驱动要好。发现一个问题,在油门最低时,电机还在慢速转动,已经把APM设置为不转的,要再改一下程序,把PWM最小值调小一些

网友A:
没有任何意义,有刷的能飞几下子?

楼主:
调整了程序,现在油门最低位置输出几乎没有了,接电后电机有轻微电流声,不会转动
改动后,读取油门的程序在最小油门时有误差,现在不用OSD,先不改了

油门最低的输出

油门中点的输出

油门最大的输出,没有到100%输出,可以看出APM给自动稳定系统留下了一些油门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意义,有刷的能飞几下子?

只是玩一下,不是专业航拍,用了APM后可以定高和GPS航点飞行,不怕摔,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使用N40电机的型号有V262和鑫讯x28,不带遥控的空机很便宜,特别是鑫讯x28,带遥控只要199,一个碳刷电机换一对碳刷只要6分钱,大约可以飞5小时, 这是无刷四轴体会不到的低成本飞行乐趣

楼主:
用3M双面胶 + 3mm厚的泡沫双面胶 + 魔术贴,把APM固定在机架中心,其他部件用电工胶带固定在机臂上,兴冲冲来到天台,第一次试飞,发现油门打到尽都飞不起来,想了想是不是太重了,把808二代取下来,再试,还是飞不起来,看来要继续减重,这个APM连接收机有这么重吗?还是电池没电?于是回来换电池,如果还飞不起来,准备把外壳拆了再试

换了电池再试,发现还是飞不起来,正迷惑中,忽然看到螺旋桨的转动方向不对,再低油门慢速看看,竟然4个螺旋桨都是反转的,把电机插头全部反插,正常了,可以飞起来了。不过有新问题,起飞离地后立即向后倒,打方向没有用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还是没用,看参数设置里可以把罗盘disable,于是关掉,关掉后发现不能解锁电机,地面站显示bad compass health,重新上电也不行,罗盘这么就坏了吗?想起刚才把罗盘disable,重新打开,上电又好了

向后倒的问题还没解决,按APM的帮助,用手拿着飞机,轻推油门,再打前后左右方向,竟然没有反应?切换到定高模式,打方向就有反应了,再切换回自稳,这时打方向就有反应了,这时可以飞起来了,虽然还没有V262原来的稳定,但只是参数的问题了,用APM的自动调节模式飞一次应该就好了。自稳模式起飞,不能打方向,可能是把某些模式的程序取消了的原因,再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自稳模式成功了,自稳模式下起飞后向后仰,和操作没反应的问题,原来是油门不够大,油门到一定程度后,操作就有反应,使用自动调参模式飞行了一次,PID参数全部自动调好,现在很稳定,和V262原来有点飘的状况完全不同,感觉很稳定很好操作,下一步测试定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外殼, 看似輕了很多

改装后V262带电池重量185克,带808二代后218克,鑫讯x28送到了,用磷酸铁锂电池,带电池重量188克,和V262大小相同,除了3叶桨之外,其他的地方几乎完全相同,电机,齿轮,机架等等,飞行感觉比V262原装的稳定一些,没有V262那么飘,六一特价195圆全套,超值
三个飞机合影,轴距都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调节好之后,是可以考虑重新设计一个小的驱动板直接插在APM上

楼主出个驱动板吧,等待你的好消息!

楼主:
飞了18个电,飞行变得很不稳定,数码显微镜透过电机孔观察,发现一个电机碳刷架贴着换向器,拆开电机看碳刷已经完全磨没了

网友C:
x28和v262的控通用不?

网友:
这样的好贴要顶 己观察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28和v262的控通用不?

还没试过, X28的控和鑫讯X40V的控外型一样, 还没试过能不能通用

楼主:
换了4个1.55圆的强磁N30电机, 海宝品牌, 立即恢复稳定的飞行性能, 和原装N40电机没什么区别, 重量还轻了点, 现在带原装850mAh电池, 不带808二代, 重量171克, 可以悬停12分钟, 降落电压7.2V, 电机温度和原装的差不多, 都很烫, 要继续测试, 看这个电机能飞几个电

驱动板改用2.54插座, 直接插在APM上, 减少了一些连线, APM的5V和GND之间加了一个100uF电容, 保护电路不受尖峰电压的破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4个1.55圆的强磁N30电机, 海宝品牌, 立即恢复稳定的飞行性能, 和原装N40电机没什么区别, 重量还轻了点, ...

很強的改裝 , 換了飛控竟和原裝重量差不多 , 但令飛行更穩定 ,

要看看海宝電機會否耐用一些 , 電機比原裝輕巧是優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強的改裝 , 換了飛控竟和原裝重量差不多 , 但令飛行更穩定 ,

使用的N30电机和以前改装H107C的是同一款电机, 在H107C上飞行重量56克, 在V262上171克, 整整3倍的重量, 大螺旋桨效率确实高

改装H107C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3198&extra=

楼主:
更换N30电机后,已经飞了3次,每次11到12分钟,状态良好。有一次用定高模式飞了12分钟,操作很轻松,有轻微阵风,飞机飘离原来位置后,直接操作飞回来,然后继续看着它悬停,完全不用操作油门
下面是3次飞行的定高气压计记录数据

网友D:
3dbuild 兄出的帖子都是精品啊! 我觉得你可以刷3.14的apm用混合模式飞飞看 会比较舒服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build 兄出的帖子都是精品啊! 我觉得你可以刷3.14的apm用混合模式飞飞看 会比较舒服 呵呵

现在刷的是APM3.2-rc1 混合模式还没试过 GPS信号在小区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刷的是APM3.2-rc1 混合模式还没试过 GPS信号在小区不太好

混合模式下 操控起来就没那么肉了 GPS信号不好问题也不大

网友:
哇, 我這新手之前沒注意到 3dbuild 除了是大好人, 原來還是技術大神!
模拜~~~模拜~~~

网友:
非常喜欢非常有兴趣!!!希望可以学习!!!

网友:
喜欢自己搞 顶一个

网友A:
RE: V262升级到APM的试验 (连载,不定时更新)

引用 楼主:
只是玩一下,不是专业航拍,用了APM后可以定高和GPS航点飞行,不怕摔,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使用N40电机 ...

楼主,首先你的想法是好的,这样改造的好处是功能多了,可以使用专业的遥控器,而且依然保持重量轻,炸鸡危害小,解决续航问题成本低,100元能买五块电池,专业大四轴你试试???这就是我喜欢轻量级专业四轴的原因。所以我很关注,但是我坚决抗议,用碳刷电机改造!寿命简直无法接受!我以前是玩伟力262的!我也是专业级别的选手了,技术总比小孩强,也总坏电机!后来无奈改玩优迪818了,后来因为操控不好我又该玩伟力222了!最近我又把伟力222改成MWC飞控华科尔10控制的了!当然也有缺点,就是没有262那么大那么抗风!我之所以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楼主能做的更好,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碳刷上!当然我也希望能做成伟力262那么大的空心杯马达的,然后用专业控,和专业飞控的!期待哦!

楼主:
这是现在调到最佳状态的PID参数,稳定悬停,有风时会***抖动抗风,抖动效果和H107C的小机差不多,操作摇杆侧飞后再回中,飞机立即恢复平衡,没有一点振荡,以前的参数就会振荡几下。这几个参数比APM默认的都大很多,自稳定的P参数是12.3,默认是4.5,按默认的参数,受风吹时容易出现大幅度摆动,甚至画圈,要人工辅助来恢复平衡,现在这个参数就没这种现象,D参数0.016比默认0.004也大4倍,这个参数是阻尼,是***消除振荡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你的想法是好的,这样改造的好处是功能多了,可以使用专业的遥控器,而且依然保持重量轻,炸鸡 ...

碳刷电机的确不耐用,换网上1.55圆的电机,飞7次就有一个碳刷快磨没了,现在换了新碳刷,看能飞几次。用空心杯电机的818会比较耐用,不过载重能力就差一些,带APM有点吃力,带808二代太重,只能用720P的模块,即使这样,也要等更轻的miniAPM普及了才可以,现在要订做才有。MWC没玩过,感觉APM应该更稳定一些,地面站功能更好用

用262改APM的过程,测试自动调参并不成功,在调节过程中还小炸了2次,GPS定点信号不好也没成功,也是切换模式后小炸了1次,262表现出超强抗摔的特点,完全没有损坏,只是螺旋桨有点轻微擦痕

楼主:
今天3级阵风,树枝晃动,测试飞行,抗风性能不错,换成原装V262或U818A,早就吹得东倒西歪了,APM飞控带着808二代在5到6米的高度顽强抵抗。不过飞得再高一些后,高楼之间风力很大,被吹倾斜角度很大,左右摇晃超过45度,飞控尽力想恢复平衡,N30电机功率有限,最大油门也无法拉回,然后维持正面朝上,摔下来炸机,连续2次都是这样炸机,V262再一次发挥超强抗摔的特长,毫发无损

N30电机碳刷磨损后,动力会稍微变弱,这种不平衡会对飞行稳定性带来影响,表现出来就是经常莫名其妙的大角度自转,有时会侧飞,手工操作后又可以恢复稳定悬停。以前都是以为碳刷要换了,现在换了新的PID参数后,飞行特性变硬了很多,对这些偶然的突发情况,APM会***修正,飞行时再也不会出现这些情况,碳刷应该可以飞到一直磨没为止

楼主:
换了碳刷,飞了5次,总时间大概50分钟,碳刷磨损不多

楼主:
电压监控和报警

在电源小板上加了2个10K贴片电阻,用1条飞线连接到电池正极,从2个电阻中间引线出来测量电压,刚好把电池电压分压50%,接到APM的A1脚。在A5脚焊接一个5V有源蜂鸣器,电压低于设定的7.2V时,蜂鸣器就开始哔哔叫,原来接在电池平衡充接口的单独电压检测器完成任务了

网友E:
楼主我建议你把这个渣控退了。。买个天七,不然失控有你受的。。。。。
都apm了还用乐迪的渣控,那个控失控率老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建议你把这个渣控退了。。买个天七,不然失控有你受的。。。。。
都apm了还用乐迪的渣控,那个控失 ...

谢谢提醒,这个整套飞机和控都是渣,实验性的玩一下体验APM就可以了,暂时不换控了。昨天飞的时候,有2次瞬间全部电机停转,感觉0.几秒的样子,飞机平着掉30厘米的高度,然后瞬间恢复。感觉不是电源和APM的问题,也不是电机的问题,有可能是短暂失控。等下设置一下油门失控保护,APM可以设置为La n d和RTL两种模式,但都不是想要的,想在短暂失控时,自动改为定高模式,直接改代码来实现,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失控改为定高模式成功,修改了代码,把原来的失控降落改为失控定高悬停,遇到距离太远失控时,飞机保持高度悬停,这样就可以跑过去重新控制飞机,遇到遥控器质量导致的短暂瞬间失控时,不会再掉高度,通讯恢复后,会保持在定高模式,这时要来回拨一下通道5的开关来恢复之前的模式,如果之前是定高模式,就什么都不用操作,短暂失控完全自动处理掉,操作者没有感觉。

这个改动对远距离FPV不适用,万一失控不会飞回来

这样改动后,遇到遥控器没电的情况,飞机有可能会飘走,要继续修改程序,在失控超过5秒后,切换回自动降落

下面是修改前后的油门输入和输出记录,修改前,关控,油门输入为0,油门输出也立即为0,电机马上停止。修改后,关控,油门为0,检测到失控,自动改为定高模式,油门继续输出

楼主:
程序修改完成,关控不超过5秒再开,可以继续飞,超过5秒自动关油门,锁定电机,摔下来比飞丢了好,这个修改有效避免各种原因引起的短暂失控

楼主:
图片上最后一行:把全部La n d改成ALT_HOLD

楼主:
今天到另一个小区飞,恰好遇到严重的干扰,在1米距离,竟然不能解锁电机,开始没注意,以为只是刚接电的问题,靠近一点解锁后起飞,飞了不到一会儿,感觉油门很滞后,象是切换到了定高模式,于是来回拨动一下5通道的开关,油门反应又正常了,确定刚才自动切换到了定高,也就是说经历了短暂失控,于是开始很小心的飞,发现频繁切换到定高,刚想降落下来时,飞机保持在定高模式,无法控制了,平飞着挂到了树上,5秒后听到“滴”一声,自动锁定,然后就没反应了,重新开控也不行。借了一根长竹杆把飞机搞下来,重新接电一切正常,V262真是耐摔啊,赞一个

看到附近的数上挂着很多LED装饰灯条,可能是干扰源,LED没开,也不确定是不是,于是走远几米,再测试可以在5米远解锁电机,飞行也正常

回来下载飞行数据看,吓了一跳,一开始那次,油门输入的红线显示频繁失控,每次大约0.1秒到0.2秒,最长的有1秒,换了地方后,情况明显改善,但也有1次失控记录,当时是定高模式,0.1秒后自动恢复,完全没有感觉失控

由此想到,再电磁环境复杂的地方飞,APM默认的失控返航随时都有可能被激活,这可能是很多APM莫名其妙飞丢的一个原因

第1次飞行数据,频繁失控后撞树,APM进入炸机检测模式,除非重新接电,否则无法再解锁电机

第2次飞行数据,1次失控

第3次飞行数据,1次失控,操作时没感觉到

网友:
真佩服楼主这样的探索玩家!您这帖子让我忽然领悟到2.4G遥控及GPS导航绝对是不适合在城市小区环境下使用的。怪不得广告中的优雅定位、精确返航都在乡间、海边拍的。城市地域在2.4G不受制约的公共频段的通讯可靠性一定是日益下降的,即便GPS定位再准也经不住遥控指令的失误,所以失控飞走是早晚的事。因此,在还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前,出于飞行安全考虑,在城市地域尽管有好飞场也不宜做远距离遥控飞行,即便在视距范围内也须保持充裕的发射功率抵御日益严重的干扰,否则后患无穷。

楼主:
电压检测曲线有波动,在电压检测点和地之间增加了一个20uF的电解电容,现在电压曲线波动小了很多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换成n40电机。
拉力应该能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换成n40电机。
拉力应该能大很多。

还有很多N30强磁电机,等用完了再用N40,N40力量大一些

楼主:
更换滚珠轴承

网友:
继续跟进,。。。。技术流NB

楼主:
新做了一个PCB,把5V稳压,电压检测,报警蜂鸣器做在一个板上,排座位置对应APM的位置,直接插上去很稳。增加了2S和3S电的选择,对于3S电,以前的测试发现电机在3S电压下,调速性能很差,电刷火花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板试验性的用了几个二极管来降压,3S电只是测试性质

网友:
楼主乐在其中啊 ,太能折腾了.

网友:
262改装有乐趣,力量也大。

网友F:
请教楼主,这个控可以无头模式飞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这个控可以无头模式飞行不?

这个控可以的,在任何一种飞行模式时,都可以用第7通道打开“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

楼主:
这个控的第6通道是一个旋钮,可以用来在飞行中调节参数,感觉这个控简直就是为APM专门配套的

网友:
太好了,可以无头模式,我好好学习你的帖子。目前先把107C飞熟悉。

网友F:
再请教下3D兄,我没有玩过遥控模型,没有机头习惯。我飞多轴可以不练习方向,就一只玩无头飞行模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请教下3D兄,我没有玩过遥控模型,没有机头习惯。我飞多轴可以不练习方向,就一只玩无头飞行模式不。

玩多轴和直升机手感不太一样,多轴只要熟练掌握飞机尾巴对着你的操作方式就可以了,航拍的话,你跟着飞机走,对头飞行不练也没什么问题。无头模式简单,但不建议只学无头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玩多轴和直升机手感不太一样,多轴只要熟练掌握飞机尾巴对着你的操作方式就可以了,航拍的话,你跟着飞机 ...

哦,明白了。无意间看见262升级版,就是V323,六轴,不知道改装潜力是否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明白了。无意间看见262升级版,就是V323,六轴,不知道改装潜力是否更大。

V323的机臂和V262通用,动力更强,改装潜力应该更大

楼主:
修改APM实现失控时鸣叫,这样这个V262就可以用来做电磁环境检测,在飞CX20之前,用V262探下路,看有没有干扰

网友F:
你好!我目前就一个107C,准备入一个262,还是323好喃。323可以像你的262那样改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目前就一个107C,准备入一个262,还是323好喃。323可以像你的262那样改不?谢谢!

V323改装原理一样的,不过我现在只做了4个电机的电路板,支持6个电机的要再做一个,软件方面一样,V323的PID参数应该和V262不同,要重新调节,一般玩玩的话,V262已经够好了,V323有6个电机,换电机或碳刷的工作量稍微大一些

现在这个4电机电路板,计划升级为6电机,同时把3S电用二极管降压功能去掉,因为实验过不可行,新电路板可以支持V262和V323

网友:
好的,跟着你走才行。

楼主:
以前做的3S电的试验,电机火花很大,调速性能几乎没有,一推油门就猛转,然后就把APM烧掉了,现在这个是另外买的一个APM,原来的驱动板上有一个7413击穿,吸取教训后设计的现在这个驱动板,在4个通道都增加了一个1K的电阻,隔离一下防止驱动损坏时可能会搞坏APM。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实验用几个二极管降压,短时间地面运转,发现几个二极管非常烫,取消这个方案,改为买了一个5A的DCDC降压模块,调节输出为10.5V,飞行时电压稳定在7.3V,降压模块有点烫,不过比电机温度低很多,飞行稳定可靠,500mAh 11.1V 20C特价电池20圆一个,定高模式飞12.5分钟
降压模块是7.3V稳定输出,不会象直接用电池那样单节电压从4.2一直降到3.5,在定高模式的油门输出曲线可以看到两者区别,用降压模块时输出油门是平的走向,用2S电时APM会自动补偿电压下降,输出油门是斜向上的走向。3S电的功能,可以把一些闲置电池利用一下,性能方面则没有什么优势

V323是6个电机,电流超过降压模块的5A极限,不能用3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这个控可以无头模式飞行不?

拍了一段定高模式,然后定高+无头模式的视频

楼主:
视频后面快降落时,响了2声,表示有一次短暂失控。这个接收机的天线断了,简单修理了一下,信号不太好,买了一个新的接收机

网友E:
楼主现在有很便宜的apm2.6  199一个。我买了是好的。你淘宝搜apm2.6然后按价格排序就能找到。

网友:
还有楼主可不可以卖两个电路板给我?我出钱和运费,也想弄个玩玩。

网友:
飞行平稳,定高稳定,无头更方便超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有很便宜的apm2.6  199一个。我买了是好的。你淘宝搜apm2.6然后按价格排序就能找到。

APM2.6没有电子罗盘芯片,要外接带罗盘的GPS模块才能用,APM2.5就有罗盘,价格贵一些,买APM2.8的260一个,现在最便宜是APM2.8,我烧了APM2.5.2后用的这个就是2.8

199的APM2.6可以PM一个连接地址吗?按价格排序没找到

网友E:
楼主如果你能焊罗盘的话把罗盘的芯片焊在2.6的板子上就行。
2.6只是2.52没焊罗盘而已。就算外接罗盘才几块钱。。。。
还是199的便宜。。还有那个烧了的是什么烧了?能修吗?
楼主可不可以卖我两块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如果你能焊罗盘的话把罗盘的芯片焊在2.6的板子上就行。
2.6只是2.52没焊罗盘而已。就算外接罗盘才几块 ...

罗盘好象要用热风枪和锡膏才好焊,我担心没这个技术,只会焊有脚贴片的

网友E:
楼主那个电路板我指的是你后来做的驱动有刷电机以及检测电压的电路板,apm我还不敢焊。。。
能卖全套散件给我是吗?求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电路板我指的是你后来做的驱动有刷电机以及检测电压的电路板,apm我还不敢焊。。。
能卖全套散件给 ...

加好友PM一下

网友:
楼主加我qq吧710565171。
如果你要激光切割木板的话我可以帮你。免费。。。

网友E:
论坛不好找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不好找回复。。。

加了

楼主(2014-06-24):
更换了N40电机,不是强磁的,1.2一个,感觉动力比N30强磁大很多,用N30的PID参数起飞,因为动力太强,抖得很厉害,重新调节PID参数后,恢复平稳飞行。动力强了耗电也大了,用N30可以飞15分钟,N40只飞8分钟。因为N30动力不足带不起GPS,驱动板设计了可以用3S电的功能,现在用了N40后发现不需要3S了,这个电机很好

网友F:
N40电机安装固定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N40电机安装固定合适不?

当然合适了,原装的就是N40电机。我准备换回N30强磁电机,N40虽然动力强,飞行时间短了1半不是很爽

网友:
越来越简洁方便了。

网友:
1.2元一个的电机,飞行成本很低。

楼主:
换回强磁N30了,1.55一个,用电少很多

网友G:
哎,新手看着崇拜,就是完全没有动手能力,感谢楼主,起码看得思路清晰了。

请问楼主现在是入手X28合适,还是V262?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新手看着崇拜,就是完全没有动手能力,感谢楼主,起码看得思路清晰了。

请问楼主现在是入手X28合适 ...

改装的话262合适一些,有空机卖,价格便宜,PID参数按这个贴子里的填就可以,不用自己调。x28是三叶桨,PID参数要再调节。桨的直径相同,飞机重量相同的情况下,三叶桨的转速低一些,抗风能力没有两叶桨好。自己玩,不改装的话,x28好一些。为了满足网友的改装需要,6轴驱动板在小批量制作,会授权给网上一家模型店专卖,只要会焊接电线就可以玩了

网友:
6轴驱动板,值得等待。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换回强磁N30了,1.55一个,用电少很多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本人也找到N30X宝店,但请问马达主轴上的铜齿何处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的话262合适一些,有空机卖,价格便宜,PID参数按这个贴子里的填就可以,不用自己调。x28是三叶桨,P ...

等待楼主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本人也找到N30的X宝店,但请问马达主轴上的铜齿何处找?

我把齿轮用"马达齿轮拆除器"拆下来,再用台钳压入新电机轴上继续用的

原装的齿轮磨坏了可以找这个:1mm孔铜齿 0.3模数9T

网友G:
原来如此,还是不会。。。。不过楼主要是能把电路板给直接量产那就方便大家了,我的262明天到,10个n30电机也是明天到,但是齿轮。。。。不会拆,工具贵不?有地址吗楼主大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原来如此,还是不会。。。。不过楼主要是能把电路板给直接量产那就方便大家了,我的262明天到,10个n30电机 ...

這是華科x的拔齒器,約50块,很好用。

网友:
用迷你 APM 小巧 楼主真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原来如此,还是不会。。。。不过楼主要是能把电路板给直接量产那就方便大家了,我的262明天到,10个n30电机 ...

謝謝樓主的回覆,請問安裝齒輪的方法,記得數年前都有玩 n20或n30,因軸太幼細,容易弄彎主軸。

网友G:
对了,今天到手了V262,刚开始玩的时候感觉噪音很大,而且干涩,大部分声音看起来是齿轮和电机齿轮啮合处发出来的。

索性把手头的美孚1号点了一滴到每个接合处以及轴承处,估计渗进去了吧,然后再飞,低转的时候磨合了一小会,然后全油门,感觉整个262声音小了一半以上,润多了。

不知道楼主怎么看,我这样做是否可行?然后电机内是否需要滴润滑油。还有就是我车上用过的润滑油挺多,模型电机没接触过,哪种比机油更好?  美孚的润滑脂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是華科x的拔齒器,約50块,很好用。

感谢兄台指点,准备去X宝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謝謝樓主的回覆,請問安裝齒輪的方法,記得數年前都有玩 n20或n30,因軸太幼細,容易弄彎主軸。

用台虎钳,在电机后面轴的位置,垫一个3mm宽的方铁条,保护2个电极不会被压到,然后齿轮对准轴孔,慢慢压进去,不会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今天到手了V262,刚开始玩的时候感觉噪音很大,而且干涩,大部分声音看起来是齿轮和电机齿轮啮合处发 ...

电机使用的是含油轴承,一般报废前都不用加油,外面齿轮那里也不用加,加了会粘灰尘,塑料齿轮是尼龙材料,有自润滑性能,声音大点没关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使用的是含油轴承,一般报废前都不用加油,外面齿轮那里也不用加,加了会粘灰尘,塑料齿轮是尼龙材料 ...

看来我这个步骤确实是多余的,有轴承,唯一需要润滑的也就是齿轮啮合处(姑且理解为变速箱吧。。。)

还有个问题,3DBUILD前辈,您能否给我这种对262改装有很大兴趣的新手一点入门的指导,因为我连点焊都不会,但是我想尝试这种改装,这种乐趣其实别人不一定理解,就像去改一部小雨燕的车一样。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装一个图传,然后装一个您那种定高稳定的APM。

可我一点也不懂。。。包括手柄,我之前买的日本手,发现很不好操作,后来又买了一个原厂美国手。。。但是美国手控到了以后,又突然发现其实带图传的话,还是日本手好操作。

走了很多弯路,希望您能给点指导。

譬如我买APM买哪个版本,然后连接的话是电焊到原厂主板的哪个位置?如果有图我至少感觉还有条路可以去照着遵循。

谢谢3BUILD前辈!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我这个步骤确实是多余的,有轴承,唯一需要润滑的也就是齿轮啮合处(姑且理解为变速箱吧。。。)

...

不要叫前辈,大家都是模友,只是比你早玩几个月而已;建议你用美国手,即左手油门的控,通用性好,习惯了一种操作很难改的。焊接电线难度是最低的了,买一个黄花恒温烙铁,再买一卷无铅焊丝,调到350度就可以了,网上很多焊接教学视频,看一下就会了
改APM的话,买APM2.8.0就可以,V262原来的主板没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叫前辈,大家都是模友,只是比你早玩几个月而已;建议你用美国手,即左手油门的控,通用性好,习惯了 ...

好的,焊我自己去搜教程

话说这么一折腾。。。262剩下的也就一个机架几个电机了吧,哈哈

谢谢3DBUILD 大侠

楼主:
APM的6轴驱动板打样回来,焊接了一个测试成功,正在小批量制作

功能列表:
1 驱动4个或6个有刷电机,支持7种配置方式
2 电压检测功能
3 蜂鸣器,可以声音报警,提示等
4 和蜂鸣器同步的4个LED灯条
5 有5V稳压输出给APM供电

设计特色:
1 使用每通道最大电流8A的AO4822场效应管,驱动N30,N40电机绰绰有余
2 使用加厚铜箔的电路板材料,确保大电流稳定工作
3 各个环节都配齐滤波电容,包括板载电机消火花防干扰电容
4 每通道配有一个电机续流二极管
5 对应APM的输入端加有1K欧姆保护电阻
6 对应APM的输入端加有10K欧姆下拉电阻,防止上电瞬间电机发生误动作
7 LED灯条和蜂鸣器同步,即蜂鸣器叫时,LED灯也会闪
8 电机接线和LED接线都使用平面焊盘,方便焊接
9 电压检测使用了1/3分压,偶然误接了3S电池也不会损坏APM
10 电路板上印刷了全部元件的型号和参数,方便维修

楼主:
N30电机的通风孔会散发出碳刷的粉尘,用高温胶带封住,再加上易拉罐做的散热片,有一些降温效果;飞机下面装了一个H107C的高清录像模块,从APM取5V供电

网友I:
楼主好技术。U829X能否用上这套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我这个步骤确实是多余的,有轴承,唯一需要润滑的也就是齿轮啮合处(姑且理解为变速箱吧。。。)

...

你淘宝上搜apm 2.6,有一个199的,很便宜,很好用。
要再买个外置罗盘,就几块钱。gps搜6mgps,6,70的就能用。

网友:
赞楼主!
很多成品电路板上根本没有原件型号和接口定义,想接个线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技术。U829X能否用上这套驱动呢

U829X可以用,凡是使用像这种带散热孔电机的都可以用,用空心杯电机的不能用,因为空心杯电机一般是使用1S电池,无法提供5V给APM主板供电
其实只是要一个机架,什么型号都差别不大

网友G:
3D前辈,请问改FPV,改买哪些套件?焊接点是哪些,做个伸手党,求带

求套图

求淘宝地址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前辈,请问改FPV,改买哪些套件?焊接点是哪些,做个伸手党,求带

求套图

微型FPV请看法大师的贴子,我也没找到很理想的很轻的配件

网友F:
漂亮,看样子支持八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微型FPV请看法大师的贴子,我也没找到很理想的很轻的配件

正在换电机,手头没电烙铁,直接穿过您介绍的那个N40的屁股的,电容也没要了,看帖子好像没电容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看样子支持八轴。

不支持8轴,电路板排满,放不下了。对于4轴的机架,靠近5V稳压管的那个驱动管是没有工作的,如果其他两个驱动管有一个烧掉了,可以换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在换电机,手头没电烙铁,直接穿过您介绍的那个N40的屁股的,电容也没要了,看帖子好像没电容也没问题 ...

电机接线一定要焊接,振动很容易松掉的,原装主板,电机电容最好加上,虽然感觉不要也没什么影响,这个6轴驱动板就可以不在电机上焊电容,板上有电容

网友:
6轴足够了。

楼主(2014-07-24):
小批量制作完成,贴片机高质量加工,焊接质量比手工焊接的样板好很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批量制作完成,贴片机高质量加工,焊接质量比手工焊接的样板好很多

  3D 大大,今天忘记开无头了,262飞啊飞啊就没了。。。。。。。。。。。。。

好桑心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批量制作完成,贴片机高质量加工,焊接质量比手工焊接的样板好很多

太好了求转让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 大大,今天忘记开无头了,262飞啊飞啊就没了。。。。。。。。。。。。。

好桑心

慰问一下,飞没了心情确实很差。从好的方面想,幸好你买的不是更贵的无刷飞机,也没有砸到人,再买一个就是了

楼主:
做这么多就是给模友的,准备给亲戚的小网店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么多就是给模友的,准备给亲戚的小网店卖

  到时PM个店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这么多就是给模友的,准备给亲戚的小网店卖

再买一个

对了3D大大,你这个电路板是干嘛的啊,咨询一下,如果是改装262的我也来一个,不过我不会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买一个

对了3D大大,你这个电路板是干嘛的啊,咨询一下,如果是改装262的我也来一个,不过我不会装
...

这个是配合APM飞控的有刷电机驱动板,除了这个板之外,还需要买的东西:7通道遥控器和接收机,APM2.5飞控板,V262空机架,V262电池;组装好之后,按我给的参数设定好APM就可以了,具备无头模式,定高模式,失控报警,失控自动转定高,电量报警等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配合APM飞控的有刷电机驱动板,除了这个板之外,还需要买的东西:7通道遥控器和接收机,APM2.5飞控 ...

3D 大大,老板说370电机和262不同?请问我该买哪种电机配合370啊,求指引。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 大大,老板说370电机和262不同?请问我该买哪种电机配合370啊,求指引。

应该都是N40电机吧,只是生产厂家不同,参数有些区别,电线接头也可能不同,如果你会焊接,就都一样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都是N40电机吧,只是生产厂家不同,参数有些区别,电线接头也可能不同,如果你会焊接,就都一样的了
...

呃,不会焊接,不过我可以学,我之前262都是直接用电线分开缠上去的。

像我们这种配模型的话要买那种电烙铁和焊丝啊

哦对了,我陪了一个800MW的图传,一起一千。配了蘑菇头。

还有您说的APM,有没有入门教程,是否APM就是直接把飞行器正中间那个电路板整个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呃,不会焊接,不过我可以学,我之前262都是直接用电线分开缠上去的。

像我们这种配模型的话要买那种 ...

黄花无铅焊锡丝 SC-06
广州黄花可调恒温长寿电烙铁 907 内热式 60W

图传不清楚,你要自己了解

APM就是把中间的电路板替代,这个帖子有改装记录

网友J:
APM飞控有没有地面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APM飞控有没有地面站功能????????????

当然有,而且很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黄花无铅焊锡丝 SC-06
广州黄花可调恒温长寿电烙铁 907 内热式 60W

万分感谢,老做伸手党,我的370已经在路上了。

对了,3D大大,既然都上了APM了,为什么不再出点钱改成无刷电机呢?这样几乎连最后的炸鸡可能也可以避免掉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万分感谢,老做伸手党,我的370已经在路上了。

对了,3D大大,既然都上了APM了,为什么不再出点钱改成 ...

改无刷,换螺旋桨,加电调,也就剩下个机架了,不如重买个机机了
我也刚买了个370,发现飞控不太稳定,有时候机身会突然颤动一下。看来370还是个玩具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改无刷,换螺旋桨,加电调,也就剩下个机架了,不如重买个机机了
我也刚买了个370,发现飞控不 ...

我今天测试了一下,非常不稳定,飞起来还好,室内贴地飞非常烂。。。还不如262一半稳定,控摇起来也是松松垮垮。。。

这方面完败伟力。

而且收油下降几乎是不可能,尤其是户外,下降的话要么挂大电,要么直接断电垂直下降,然后通电自动平衡。

操控上来说彻头彻尾的败给了伟力。

至于它这个引以为荣的遥控距离,真的要测试了。。。搞不好也是一坨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今天测试了一下,非常不稳定,飞起来还好,室内贴地飞非常烂。。。还不如262一半稳定,控摇起来也是松 ...

是的,有些让人失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然有,而且很好

3D 大大,还有个问题,就是提升载重能力,是替换之前的伟力的电机就能达到,还是这个靠电路板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分感谢,老做伸手党,我的370已经在路上了。

对了,3D大大,既然都上了APM了,为什么不再出点钱改成 ...

是否炸机,和使用什么电机无关,看看其他四轴板块,你会发现用无刷的炸得更惨,因为无刷系统更重

无刷的优点在于效率高,更多电能转换为动力,另外一个优点是没有磨损,缺点是价格高。它价格高是因为无刷电机都是非标准产品,产量远少于普通有刷电机,一个电机厂的有刷电机年产量以百万为单位。对于一般玩家而言,有刷电机虽然有不足,但胜在价格低廉,无需复杂的电调模块,结构简单,整机重量减小,重量小了,炸机损失就小,象V262之类的,一般情况不会炸坏。玩具级的航模,耐炸性是第一位的,即使性能再好,一炸就坏的机器,会让你操作时高度紧张,乐趣降低。我以前用3D打印机改造过H107C,后来发现结构不耐炸,每炸必断,然后重新打印机架,重新装配,经过3次这样操作后,彻底淘汰了这种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 大大,还有个问题,就是提升载重能力,是替换之前的伟力的电机就能达到,还是这个靠电路板驱动的?

...

1.2圆的电机,动力比V262原装的稍微强一点点,提升动力有限。这个电路板只是驱动电机,和动力无关的。最好的方法是拆掉全部没有用的东西。你在另外一个贴里说的带起1斤重的东西,是不是写错了?1斤是500克,V262之类的应该不可能带起来的

楼主:
组建碳刷APM系统的零件:V262不带电子板的空机,1000mAh电池,7通道遥控器+接收,APM2.5.2,6轴驱动板,总费用在620左右,这些配件要分别在5个店里买到,算上运费还要50多。这样得到的是一个耐摔的稳定飞行的玩具,注意还是玩具,从单机性价比上看没有什么优势,优势主要在维护费用低,飞控程序可以修改,飞行无压力等方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组建碳刷APM系统的零件:V262不带电子板的空机,1000mAh电池,7通道遥控器+接收,APM2.5.2,6轴驱动板,总 ...

老大,不知道伟力的6轴怎么样,能否用您这套配置,求站短或者QQ告知购买地址,然后刷APM我也不会,完全纯新手,求带入门,他日必当感谢!QQ 1216505406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不知道伟力的6轴怎么样,能否用您这套配置,求站短或者QQ告知购买地址,然后刷APM我也不会,完全纯 ...

伟力6轴没有空机卖,改装后遥控器和接收板都浪费了,等有空机再玩好一些。这个驱动板配合APM可以用在6轴飞行器上,只要不是空心杯的有刷电机的4轴和6轴都可以用。用了这个之后,操控性能和原来的品牌就没关系了,都是APM的操控感觉,都差不多
6轴驱动板已经上架,搜索“APM 6轴驱动”就可以

网友F:
成品已经出来了,3D兄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品已经出来了,3D兄费心了。

呵呵,这个是一个小众产品,给有需要的玩家体验APM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是一个小众产品,给有需要的玩家体验APM

3D大大,您这就别提了。。。我现在这里3个控,2个伟力262,1个华俊370
机身统统失联。。。

看来有图传也不靠谱,如果飞远了,只要FPV挂了,接着就是失联的节奏。。。。。。。当然如果有APM加GPS还好一点,可是飞远了电机和电池又不见得HOLD得住。

还是您说得对,玩具终归是玩具,就算是炸了,没了,损失也是玩具级别的。

对了,您那个控换掉以后遥控距离是多少米?不知道伟力的控那个头子是否可以拆掉换天线,换了天线是否遥控还能增程。

无头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只要还看得到一个点,开了无头,就回得来。即便FPV挂了。

262的话空机200吧,但是不带无头。带无头的262空机还没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大大,您这就别提了。。。我现在这里3个控,2个伟力262,1个华俊370
机身统统失联。。。

262空机不带电子板135一个,改装用的遥控距离没测试过。遥控信号失控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随着距离的增加,从偶尔0.1到0.2秒的短暂失控,到失控次数越来越多,失控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只要飞控处理得当,彻底失控的风险会小很多。我把APM的固件程序修改为只要有偶尔0.1秒的失控,马上用声音和灯光报警,同时自动转换为定高飞行模式,这样操作者就可以立即向飞机方向跑近一些,重新控制飞机。程序还设置了连续超过5秒没有收到信号,就关电掉下来,这样的设置,是为了防止遥控器没电,或其他特殊情况下,飞机不会飞得很远

以前没换APM之前,飞262有时会因为失控突然下降1米多,之后收到信号又恢复,挺吓人的,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262空机不带电子板135一个,改装用的遥控距离没测试过。遥控信号失控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随着距离的增加, ...

老大,我已经入手了323了,六轴的

准备跟着你脚步尝试APM和GPS,返航以及其他功能。

第一步是直接买您那个电路板还是网上买APM2.6?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我已经入手了323了,六轴的

准备跟着你脚步尝试APM和GPS,返航以及其他功能。

先买APM2.5.2来玩一下,一开始不需要GPS,以后需要再买,APM2.5.2有电子罗盘芯片,2.6没有这个芯片所以必须和GPS一起用。这个碳刷版本的电流不大,对罗盘完全没影响,不需要买2.6

控制板也要,用来驱动电机

建议你买253包邮那个APM2.8,电路改进了一些,更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买APM2.5.2来玩一下,一开始不需要GPS,以后需要再买,APM2.5.2有电子罗盘芯片,2.6没有这个芯片所以必 ...

我还是没搞懂,就是APM芯片是否就是完全把中间那块红色的给替换掉了?然后遥控器也必须换

电子罗盘是否就是我们手机里面那个指南针那个概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买APM2.5.2来玩一下,一开始不需要GPS,以后需要再买,APM2.5.2有电子罗盘芯片,2.6没有这个芯片所以必 ...

我看了一下,网上很多版本,275包邮带外壳,2.8的APM,不带电子罗盘吧?

有了电子罗盘是否就可以实现一键返航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一下,网上很多版本,275包邮带外壳,2.8的APM,不带电子罗盘吧?

有了电子罗盘是否就可以实现 ...

APM芯片是否就是完全把中间那块红色的给替换掉了:是的,原来中间那块红色 用 APM + 7通道接收机 + 6轴驱动板 替代

遥控器必须换,7通道遥控器和7通道接收机是配套的,不同品牌的不能通用

电子罗盘是否就是我们手机里面那个指南针那个概念:是的,APM上的一个小芯片

253圆那个2.8的APM,带电子罗盘,你问一下卖家确认一下,外壳没必要,买了也是要拆掉减重

有了电子罗盘是否就可以实现一键返航了呢:要有GPS才可以,一开始玩APM不要搞GPS这种自动飞行的高级功能,没有GPS也可以定高和无头模式,GPS以后再买

网友I:
楼主,买来APM是不是要刷上你修改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买来APM是不是要刷上你修改的固件?

是的,要刷固件才能支持有刷电机

网友L:
楼主 碳刷电机实在是寿命太短了
可以试试 x字构型的上下8桨结构 或Y字型山下6轴结构
用v922的空心杯+减速齿电 4轴最大起飞重量100克 6 8 轴估计最大起飞重量140 和180克

寿命远远长于碳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碳刷电机实在是寿命太短了
可以试试 x字构型的上下8桨结构 或Y字型山下6轴结构
用v922的空心杯+减速 ...

其实是碳刷寿命短,飞15次,每次13分钟,大概3小时飞行时间,就要更换,电机本身没有坏的。我已经研究出了方便的更换碳刷方法。另外,也用130碳刷电机做了一个大四轴,碳刷寿命是10小时以上飞行时间,更换更方便。碳刷有卖的,1圆几对很便宜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其实是碳刷寿命短,飞15次,每次13分钟,大概3小时飞行时间,就要更换,电机本身没有坏的。我已经研究出 ...

消火花瓷片电容 不记得262电机上有没
我之前也弄了个,电机超烫,时间也没您帖子里那么久,
但是感觉262原配的飞控 姿态控制方面比apm还是稳一些的
楼主可以考虑用miniapm再改一版,那个只有6克,轻一半,这样可以再延长一些飞行时间,也减少的碳
刷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L:
消火花瓷片电容 不记得262电机上有没
我之前也弄了个,电机超烫,时间也没您帖子里那么久,
但是感觉26 ...

这个板自带电容,miniapm的不做了,卖的人太少,价格高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板自带电容,miniapm的不做了,卖的人太少,价格高

价格还好吧 大概310
其他减重方式
还有用个dsm2的微型接收 ppm信号接APM,能轻3-4克

262电机的和桨的配合 估计也是厂家费了半天劲找出来的 估计寿命也就这样了
期待您的换碳刷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价格还好吧 大概310
其他减重方式
还有用个dsm2的微型接收 ppm信号接APM,能轻3-4克

N30 N40 电机更换碳刷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183&extra=page%3D2

网友I:
楼主的固件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固件哪里下载?

在百度网盘下载,还要整理一个设置说明

楼主:
驱动板说明 http://pan.baidu.com/s/1eQiVCMA

网友:
高难度,看不懂,不过支持原创

楼主(2014-09-04):
说明书:http://pan.baidu.com/s/1eQiVCMA

2630电机的参数

楼主:
解锁后电机取消慢速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262空机不带电子板135一个,改装用的遥控距离没测试过。遥控信号失控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随着距离的增加, ...

3d兄你怎么不加个gps啊。
如果失控小于1s切到定点定高,失控超过1秒直接开返航。就不会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APM的电调刷新频率怎么修改

谢谢提醒,说明书漏写了这个参数,已补充

楼主:
测试了一下2630电机的载重能力,带87克的重量飞行正常,油门在中点就可以悬停,继续带151克重量,总重量330克,油门推到80可以飞行,感觉太重了,会不可靠,飞了半分钟下来,电源线有点热,这样算下来2630电机实用的起飞重量在265克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ElXE2

APM的参数,直接导入后,重新校准遥控器和罗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ElXE2

APM的参数,直接导入后,重新校准遥控器和罗盘就可以

哥,您能转到伟力V323来不,玩伟力六轴吧,我就可以跟着你的脚步走了,嘿嘿嘿嘿

网友E:
载重80g的话可以fpv穿越了!
买200mw图传模块做个图传加天线10g。摄像头10g。gps10g。如果加osd的话10g。
这样续航能到10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载重80g的话可以fpv穿越了!
买200mw图传模块做个图传加天线10g。摄像头10g。gps10g。如果加osd的话10g。
...

用原配850mah电池和2630电机,没有80g负载时续航9分钟,加上这些东西后没测试过,估计5到6分钟吧

网友(2014-10-24):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很牛的样子。

网友N(2014-12-15):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是一个小众产品,给有需要的玩家体验APM

您好,请问下在哪里可以买到 “APM 6轴驱动” 这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好,请问下在哪里可以买到 “APM 6轴驱动” 这块板子?

买的人很少,现在没卖了,需要的话***坛信息

网友O(2015-04-19):
支持楼主!我也有过同样的思路,结果楼主已经实现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刷新率只有400多Hz的话,电机会不会有很大的震动声音?感觉这个开关频率还是比较低的。从软件的角度讲是否有方法进一步提高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支持楼主!我也有过同样的思路,结果楼主已经实现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刷新率只有400多Hz的话, ...

400多Hz控制有刷电机足够了,没有电子方面引起的噪音,都是齿轮和螺旋桨噪音,频率太高了,NMOS驱动管的电能损耗会加大,驱动管会更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多Hz控制有刷电机足够了,没有电子方面引起的噪音,都是齿轮和螺旋桨噪音,频率太高了,NMOS驱动管的 ...

谢谢解答!伟力四轴简直是摔不死的小强!作为实验用机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