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120的尾巴始终比不过130X!!!

楼主(2014-05-24):
在小改的情况下,120的尾巴始终比不过130X!!!
试过换舵机,换130X桨,调GY280里的各种参数,但锁尾效果始终比不过130X!。。。
分析估计是尾桨的转速比不过130X,按资深模友的说法,换250桨,割掉一部分,效果有提升!。。。鉴于我不是折腾派,这白鼠就让别人做了!
。。。。。。。
我的结论,120D02S+GY280+H008S,十字盘手感比130X好一点,但尾巴比130X差不少!

网友A:
那玩过mcpx悬停,想买个大点的机
会建议那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过mcpx悬停,想买个大点的机
会建议那一台?

你要是认同时间就是金钱,就130x,不用折腾,修机容易

网友B:
那是啊  华坑尔的程序要是能够比得过布拉德  那每天逛逛国美不就相当于逛了阿拉斯加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啊  华坑尔的程序要是能够比得过布拉德  那每天逛逛国美不就相当于逛了阿拉斯加咯?

不是软件的问题!换了山寨VBAR!。。。是尾巴设计的问题

网友C:
转速确实低,,,我现在130x是用的华科尔02s的尾C、D齿和250尾桨截断打磨使用,锁尾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确实低,,,我现在130x是用的华科尔02s的尾C、D齿和250尾桨截断打磨使用,锁尾挺好、、、

朋友你用的是什么尾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用的是什么尾舵机?

蓝箭那个5g金属齿舵机,。。不过装机时候感度太高疯狂金鱼尾之后金属齿就扫了,现在换了塑胶齿。室外风大时候会有轻微的金鱼尾

网友D:
齿比问题,仔细计算一下尾波箱上面的C D齿比就知道了。楼主可以考虑直接用130尾波箱和散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比问题,仔细计算一下尾波箱上面的C D齿比就知道了。楼主可以考虑直接用130尾波箱和散齿

直接换130X的波箱,应该会射桨!。。。转速又高太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换130X的波箱,应该会射桨!。。。转速又高太多

我的130X,
用九鹰318的尾中联(喜欢他跟尾轴是分离的), 尾桨夹
用130X尾桨
自己DIY尾轴(用D02S的传动轴自己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30X,
用九鹰318的尾中联(喜欢他跟尾轴是分离的), 尾桨夹
用130X尾桨

不会射桨吗?我原装130x的尾巴都射过桨,桨根处被拉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确实低,,,我现在130x是用的华科尔02s的尾C、D齿和250尾桨截断打磨使用,锁尾挺好、、、

朋友你的250尾桨打磨到什么长度?。。。飞一段时间,120的尾巴不改不行了,受不了了,变成我的小鸡里最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