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改线8A充

楼主(2014-05-24):
修了一次,耗时一个月,等待的时间足以买一个新的,所以不打算修第二次了,于是把保修封条神马的统统抛到脑后,拿起螺丝刀就拆,焊线、把6S接口改成4S和5S也能用的,改好后直接上8A操。修理过程不习惯拍照,只有改好后的。接上引出线后用自带的温度传感器测平衡头温度,35°,拔掉后温度直彪到39~40°,再次插上,温度降到36°。废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插错线的话,

网友A:
太麻烦,我是一个电池配一个充电器

网友B:
活该让你买操   b  168。居然还有保修期。unax系列充电器终身保修。返修速度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我是一个电池配一个充电器

网友C:
那样排线 得注意别接触线

楼主:
这个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我是一个电池配一个充电器

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该让你买操   b  168。居然还有保修期。unax系列充电器终身保修。返修速度极快

BC168返修是不快,但是充电速度还是可以的。不知道拆过改线后的A6会不会给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样排线 得注意别接触线

谢谢提醒。那一排线末端都是香蕉头,已经用热缩管包好了,一般情况下不会接触短路的

网友D:
没这必要!但然喜欢折腾又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这必要!但然喜欢折腾又是另外一回事。

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最近买的电池平衡头的线很细,大电流充电已经烧断过几次了,所以才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最近买的电池平衡头的线很细,大电流充电已经烧断过几次了,所以才改的

哦!你可能长期8A充电,市面上的电池平衡线太细这一点不假,我用UN-6,也有这的烦扰。

网友(2014-07-22):
改得好,我的也改过。只改的6S和4S的,现在不在担心8A充电,平衡端会发热了。

网友(2015-02-10):
没看明白  ,把平衡头 接出到xt60上? 串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活该让你买操   b  168。居然还有保修期。unax系列充电器终身保修。返修速度极快

太赞了UN-A6A确实是基本终身保修有一客户6年左右的充电器还给免费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赞了UN-A6A确实是基本终身保修有一客户6年左右的充电器还给免费维修!

求A6售后联系方式

网友F(2015-05-12):
引用 楼主:
BC168返修是不快,但是充电速度还是可以的。不知道拆过改线后的A6会不会给保修?

bc168修理联系谁呢?
我有个出问题了

网友G:
168就用来充小电池,一次插2-4块,最大8A20多分钟就好了。大电池还是用500W的充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8就用来充小电池,一次插2-4块,最大8A20多分钟就好了。大电池还是用500W的充更好。

对头,充小电池,BC168无出其右者

网友:
平衡头耐流就3A……

网友:
引用 网友F:
bc168修理联系谁呢?
我有个出问题了

BC168充电器厂家电话、地址,供参考(厂家联系人:徐先生,电话:15915320003,地址:东莞市大岭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