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utaba我接收机对好频率了,但是为什么 舵机 ...
请教一下,futaba我接收机对好频率了,但是为什么 舵机 不受控制,推杆没反应?

楼主(2014-05-24):
请教一下,我接收机对好频率了,但是为什么
舵机
不受控制,推杆没反应? 我两个接收都是同样问题, R2006SG TFR6

楼主:
舵机现在正确了,但是 电机 报警 推油不动

网友A:
电调需要设置

楼主:
请问电调要怎么设置

网友B:
FUTABA三通道(油门通道)初始状态时是反向的。也就是说,是处在电调设置状态下。看电调说明书先设置好电调,再把三通道反过来。

楼主:
x谢谢 搞好了

网友C:
先把控里3通道反向,再调油门大小确认

网友D:
油门反向 没用过你的控不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