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后悔买富斯9了,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4-05-24):
后悔的原因。
1.英文的看不懂。
2。第一次开就就是滴滴响,显示switch error, 说明书上狗屁也没说。折腾半天才进界面。
3、换了一次电池后,开机就是滴滴狂响,屏幕无显示。后来把开关全部复位,再开机,就响一下,然后就没声了,屏幕也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严重浪费我玩飞机的兴趣,刚刚由于飘飘机成功试飞点燃的激情,全部让这个控给毁,都两天没飞行了。

高手给帮帮忙,这破控咋回事啊。

网友:
换天帝飞吧,全中文。

楼主:
关键现在要解决屏幕不亮的问题。

网友:
还是买进口的遥控器吧,不懂英文有中文说明书.或者来论坛好多人都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看不懂英文 去报个蓝翔技学吧。富斯的控开机是要把油门关到最小,拨段开关全部向上。屏不亮你是指的什么??屏的背灯?还是就不显示?还有就有一串英文??
我的也是这个控用的很好

网友:
哈哈 ,就这么点困难你就想打退堂鼓的话,劝你还是不要入魔的好!不然以后打退堂鼓的时间多得是呀。想玩模型就要不怕折腾啊

网友A:
不看说明书,不看说明文档,就乱捣鼓就能会会用,,,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说明书,不看说明文档,就乱捣鼓就能会会用,,,怎么可能?

关键是屏幕不亮,看说明书也白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屏幕不亮,看说明书也白扯。

联系卖家。。。直接退换货

网友:
还技术农民呢,这点问题都搞不定

网友:
1,有开关没有复位。
2,可能电池正负接反,有可能烧了。记住电池插口中间接+,2边接—

网友:
要多支持新人啊

网友:
电池接反了?把屏幕弄烧了吧

网友:
屏幕不亮,那应该就是坏了,退了,换华科尔D10

网友:
可怜的娃啊

网友B:
原厂富斯9是不带背光的,如果你有背光说明应该是改过固件的。以ER9X为例,ER9X带有开机复位检测,如果油门以及各个开关不在0位就会提示告警。富斯9主板上的电源插头是XH2.54的3Pin插头,中间是12V,两边是地。如果你用2pin插头的控电切记不要反接否则要烧电容。如果你没有改过固件,而屏幕不显示,十有八九是烧坏了,返厂维修好了。富斯9的售后还是很不错的,论坛里有过很多反接烧坏然后返厂维修的例子。另外一点,英文不好不要怪控怪设备。别说别的行业,就说魔界,想玩好谁不得学点英文?如果你要玩开源的MWC\APM,都是老外写的代码和说明,难道还一定要给你翻译好了才能玩?无意冒犯。

网友:
不买贵的,只选对的!我也是新手,选择了很久现在也没有做出决定!初步打算买天地飞6A,先入门再说。

网友:
一个好控就这么毁了

网友:
说真的开源的控如果没点折腾精神还是不碰为好

网友C:
直接换 华坑尔DEVO-10不解释

网友:
国产控,卖给国人,质量也不怎么样,还不写中文,——你要咋滴!厂家喜欢这样。

网友:
普通的玩家可以上天八x的或是天九啊,都是中文界面的,很好的。要是有银子的可以直接上高端的,不过一般玩家天地飞的控足够了。

网友:
用的人很多的,我手上也有个,没出过问题,更没有你说的屏不亮的问题,应该是坏掉了,至于开机响的问题是因为有开关是开着的,关掉再开机就好了,这个控刷不刷机都是很好用的

网友:
就算是中文控也还是下些功夫来的,玩模型真不是脑袋一热就能行的,要有热情,不屈的精神和勇于学习进取的决心

网友D:
刷er9x吧 或许你会好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富斯9是不带背光的,如果你有背光说明应该是改过固件的。以ER9X为例,ER9X带有开机复位检测,如果油门 ...

现在只能返厂修了。
这个控,我第二次开机屏幕就不亮了。什么都还没捣鼓呢。

我的富斯9不带背光,原厂买的,不是ER9X。是屏幕不显示任何东西。

网友E:
扔了把,省的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扔了把,省的闹心。

明天就扔,扔回厂家去。
哈哈。

网友:
我就是冲富斯9的折腾劲才买的它。到手里发现果然牛逼的不得了。虽然我的英文渣,可是我还是把控的基本功能都弄清楚了。

网友:
电子操控和接口人性设计很重要

网友:
要先看说明书 啊!又是几百个大洋不见老

网友:
第二点是因为开机时要所有开关都关闭,油门要放在最低位,才不会滴滴这样才能开机

网友:
收残废富斯9

网友:
Futaba,JR也全是英文啊。。。Switch 报警是开关检查,需要把所有开关拨到最上边(可以自定义位置或者关闭报警)

网友:
一定要换d10,用dsmx卫星接kbar,好用啊!!!

网友(2015-03-07):
引用 楼主:
关键现在要解决屏幕不亮的问题。

固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也不太懂英文,2012年买了XG7玩田宫豹2A6.控全是英文研究了半年直升机固定翼参数全弄明白了,2013年入魔电直,2014年买了XG14,控到手半小时全弄明白了,所以玩模型别怕麻烦也要不断学习,不用非得懂英文的,英文控就那些词组你天天看自然就记住了,你会调英文控 不管什么控都会调。不知道你控里有没有保险丝,有的话会不会烧断了。实在不行换控吧FUTABA14 SG、JR XG14 都很不错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富斯9是不带背光的,如果你有背光说明应该是改过固件的。以ER9X为例,ER9X带有开机复位检测,如果油门 ...

这么容易烧,拆了在电源线上加个4148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 华坑尔DEVO-10不解释
华坑d10真不错,也建议换,原厂固件和suv固件都是中文的

网友G:
200收全套,前提是你的控是好的。

网友H:
如果没刷机,有原始固件的中文说明书的,好好看看。如果刷机了,也有中文说明书,找找先。

网友I:
偶也是新手。听老手建议控一步到位;T8FG。有热心人士翻译的中文说明书几乎无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