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无刷电机改发电机

楼主(2014-05-24):
     手上有台发动机,想外接一个无刷电机改成发电机给设备供电。发动机工作转速是6000rpm,准备接一个KV200,耐压33.4V,巡航功率1600w的无刷电机,接下来有几个问题请各位帮我看看。1)输出电压能否做到:V=6000/200=30V?
2)输出功率能否做到1000w?效率大概多少?
借用下caosix2 大侠的图片,大概就是这个思路,caosix2 看到的话也给些建议吧

网友A:
直觉认为1KW做不到,再说,直机用油动,发出的1KW的功率用在哪里?

网友B:
这种电机发电是三相电吧,你如果要直流电最好弄个直流电机。一般发电的效率没有电转化为机械能的效率高,而且还需要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觉认为1KW做不到,再说,直机用油动,发出的1KW的功率用在哪里?

我的发动机功率比较大,发出的1Kw功率主要用在任务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发电是三相电吧,你如果要直流电最好弄个直流电机。一般发电的效率没有电转化为机械能的效率高,而 ...

我会把三相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效率到底有多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发动机功率比较大,发出的1Kw功率主要用在任务设备上

就这根皮带,要传递1KW的功率也有点悬。如果这个电机一直要满负荷工作的话,也有点辛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会把三相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效率到底有多高

测呗,你用个电机带另外一个电机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根皮带,要传递1KW的功率也有点悬。如果这个电机一直要满负荷工作的话,也有点辛苦。

不是用这根皮带,这个只是拿来举个例子的,呵呵。这个电机巡航功率有1600w,如果能发1Kw电的话应该不算满功率吧,或者我还可以把电机加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呗,你用个电机带另外一个电机转就行了,

你这想法挺好,呵呵,谢谢,最好还是能先估算下,心里有个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这根皮带,要传递1KW的功率也有点悬。如果这个电机一直要满负荷工作的话,也有点辛苦。

发电机这样的固定方式,转子相当于悬臂梁,发电机的轴承要承受非常大的力,因此,这个结构本身也存在问题,除非电机轴下端也有轴承和机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这样的固定方式,转子相当于悬臂梁,发电机的轴承要承受非常大的力,因此,这个结构本身也存在问题 ...

谢谢,我的是准备加的,毕竟功率比较大

网友:
发动机功率有几KW?

网友C:
瓶颈在你的发动机 而不是电动机!!! 125cc的汽油发动机才8.5kw哦

网友:
我估计发出1-200w就很不错了

网友:
想法不错,有高手做过吗?给大家指点一起!

网友:
先试试电机轴承能不能受得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瓶颈在你的发动机 而不是电动机!!! 125cc的汽油发动机才8.5kw哦

哈哈,别激动,我发动机有70Hp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发动机功率比较大,发出的1Kw功率主要用在任务设备上

装雷达啊,在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这根皮带,这个只是拿来举个例子的,呵呵。这个电机巡航功率有1600w,如果能发1Kw电的话应该不算满 ...

找厂家买只1KG以上的多级无刷电机(类似Q80  CA120 那种大外转子结构电机),逆向发电整流滤波稳压,长时间稳定输出1KW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发动机功率比较大,发出的1Kw功率主要用在任务设备上

"巡航功率1600w的无刷电机,"——你的 马达 个头 应该比较大。

如果 KV 数据准确,那么 输出 电压 是能 达到 30V 的。

无刷马达 做发电机 使用,效率 肯定不如 专门设计的发电机。

30V (1000W) 意思是 电流要能 达到:33A 。应该说只要

你的 马达 个头大——也能承受这个电流。就行。

——配套的 高频三相整流桥 也应该 能承受 40A 电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巡航功率1600w的无刷电机,"——你的 马达 个头 应该比较大。

多谢caosix2的解答,下一步我准备做这个测试

网友:
70hp 马力这么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