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凤凰电调定速的疑问

楼主(2014-05-24):
设置如图所示。我控是DX18,油门已校准,最高点120,最低点-75疑问一:推油门时,油门输出5%就开始转了,这正常吗?
疑问二:如图所示的设置下,油门输出10、20、30、50等位置时,大桨转速分别大概是多少?
谢谢!

网友:
定速模式大桨转速只会是3个设定的速度,建议你设定0,30,30,30,30;70,70,70,70,10; 100,100,100,100,100  的三条油门曲线

网友:
第2条写错了,是70,70,70,70,70

网友:
转速自己设置  油门曲线就按照楼上说的设置

网友:
正常。我的CASLTE都不用推油门,油门杆在最底,熄火开关打开直接启动。

网友:
大小舵量在两个极限分别多加1~2

网友A:
5%就可以转了??你油门曲线是怎么设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就可以转了??你油门曲线是怎么设置是?

我说的5%是指输出,不是输入,跟曲线无关。遥控调油门曲线界面能看到实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