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进角设置

楼主(2014-05-24):
问下各位大神 我用的apm 8轴  电调为好盈铂金3oA 电机为朗宇的400KV盘式电机  浆为1447塑料浆,飞行的时候声音比较尖 刺耳,请问下 这种情况进角设置为多少合适?

网友:
大哥 你只要不堵转 就往高了调

楼主:
哦,但调高了不知道会不会加大电的机声音和振动, 我想找一个最合适的值

网友A:
逐个调整,保持转速又够,电调电机又不是太热就是最合适的点

楼主:
哦  好的  再问下我用的apm 能同时给几个电调 调进角的参数吗?  还是需要每个单独接控 单独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个调整,保持转速又够,电调电机又不是太热就是最合适的点

哦  好的  再问下我用的apm 能同时给几个电调 调进角的参数吗?  还是需要每个单独接控 单独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  再问下我用的apm 能同时给几个电调 调进角的参数吗?  还是需要每个单独接控 单独调?

一个一个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