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改富斯控加***2.4功放后四轴再次FPV远航刷新记录2000米

楼主(2014-05-24):
其实 月初 就已经把  富斯控 原来的 内置 2W 功放模块拆掉,改成了***功放,目的是要试试 自己用模块DIY  和买成品功放 连接 距离差异多少。

以前内置的 样子,照片是在该 ***的时候 拍的、

高频头内 引出 插座,和供电,无需***电池了,我最讨厌 全是线 乱哄哄 样子;

要看 初次改装内置功放的 请你穿越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8426&extra=

无奈 我的碳纤维四轴 出生没多久  ,  就炸了。。。 发图怀念 一下:::

很轻哦

很酷哦

在 5.12-----飞出1500米炸鸡, 我特地发了个帖子,连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1901&extra=

炸的残啊

没办法 后来的5天 内连每天中午 每天晚上 折腾
折腾成 铝合金,还是十字模式,
再次试飞日是 5.17   应为 场地换了,电磁环境不好, 900米就失控返航,返航的时候 得瑟了,跑了次高速 再次炸鸡。。。。

都懒得发帖了,只传了一个 炸鸡视频 在 优酷上

视频接过来再次 供大家 喜闻乐见下吧

楼下 继续::::

楼主:
晕死。
外 卦  两个字 被 ** 了, 我想说的是 外置的功放成品,不是内置电路板。

继续 -----------------

再发几个图 缅怀 一周内第2次炸的鸡鸡

两根铝合金,开空啊 穿线啊,辛苦啊

还是用碳中心板。。。。。 样子还是不错的。。。。

重量就不如人意了.....

炸了。 黄灿灿的浆,你漂亮有毛用啊!!!!

压不坏的 蜘蛛电调,你到底 是不是在 90码的时候给我堵了啊!!!!

炸鸡之后 痛定思痛啊。

1; 迷信一下。 家人信佛, 我虽 是 无宗教人士, 但是做个十字 貌似有点 违背那个啥,果断 改成 工字。。。。。
2; 换碳纤维机架开始 就一起换了 蜘蛛30A, 狗日的,臭名远播,难道连  2216 都中标? 果断换回 垃圾的 XXD30A+SIMONK 程序
3; 再也不用那黄灿灿的垃圾浆了,
4,;高速的时候 震动加大,也是潜在不稳定因素啊,MINI OSD 默认 40码  超过了提醒超速 难道是有含义的?  以后还是慢慢飞吧。50以内。。。。

楼主:
心中有了 上面几点之后 :
今天  5月 24日 再次 老地方 试飞:

先来 鸡鸡图

工字 穿线 比 十字 更痛苦。。。。。。。。。。

重量又多了

桥上起飞 沿着河边绿化带 一路向郊区飞去 看 谷歌图;

视频还在上传,截图为证  2000米突破,

  解释下,起飞的时候风大,一下子 推高到 100多米以上,近距离就失控了,
应该是天线被机架阻挡,在失控 3次后, 果断降低到 80 左右,飞出 500米后慢慢升高到 100米以上

在 1900米失控, 抢回一次,飞到 2020米,不作死了。
突破 2000 大关, 开回定高模式,让风吹回来,一路时速 28公里 /小时,这个是风速。。。。。
离家近点 后 看看 电量剩余  怕电不够,带了下 PITCH 时速 40多飞回起飞点。

视频 请  等待ADSL 的上行慢  10分钟的 DVR 传 2个多小时要。。。。。。

网友A:
蜘蛛好像自带的就是simonk的程序

网友B:
这功放我飞过5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蜘蛛好像自带的就是simonk的程序

不懂了, 反正 之前 60天 FPV 无炸鸡事故,    换了机架和电调  之后连续一周两炸,不管怎么说,  换回来 心里 觉得好就行,不管是不是 心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放我飞过5KM~~~~~~~~~~

可能你那边电磁环境好吧, 我这里有一块 地,这功放  900米 多点就失控了,就是第二次 炸鸡的 地方,也算是 郊外了,不懂为神马 。。。。

也许 河边 干扰 相对小, 飞出 2000 我已经很满意了,再远 我 400MW 的图传 快 不行了。

网友:
诶呀 此贴不顶 太没人性

网友C:
用原来的接收2W功率才去到2KM,这也太短了吧,我的FS9同样刷ER9发射接收用的frsky套装,轻松就可以2.5KM。当然,你可能会会说你这个价格低,但毕竟2W功率。另外有个问题,就是用原装FS接收机在失控时如何返航?原装接收无法设置失控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来的接收2W功率才去到2KM,这也太短了吧,我的FS9同样刷ER9发射接收用的frsky套装,轻松就可以2.5KM。 ...

谢谢 楼上提供的宝贵经验。,

FRSKY 的 高频头 接受一套 280 是不? 我已经收藏了好久了。,  折腾完 FS 的原装高频头下一步 就是买这个 FRSKY 来折腾了, 计划是先 原装测试拉距,然后 在+ 内置功放 拉距。  再 下一步 就是 切糕了。呵呵。  生命在于折腾啊!

也许我内置功放 模块的处理 布线之类的不到位,或者 功放出来的天线处理的不好,也有可能是  FS9 原装的 接收机不给力, 我 还有一个 450 的小鸡鸡  用的 后来 单买的 FS 6 通接收机,就感觉比 8通这个接受性能要好。

具体表现为 ,同一路线。飞 1000米   8通 那个 会在  800- 900  偶然 不规律的 失控一次。  但是  6通那个 在 1000米内 从来就没失控过。。。。

至于 失控保护, FS9 是不带的,我用的 APM 飞空, 飞空检测不到 接收机 PWM 信号 自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来的接收2W功率才去到2KM,这也太短了吧,我的FS9同样刷ER9发射接收用的frsky套装,轻松就可以2.5KM。 ...

请问一下  你 是   固定翼 还是多轴?

多轴空间小, 布局难合理, 电机多4-6个,每个电机高速时候的 电磁波对 2.4 都是考验 , 还有 5.8 的 图传发射 和2.4控接受之间的距离很难做到固定翼那么远, 机架或者碳 或者 铝 都对2.4 有屏蔽。

所以  同样的 控和接受  我觉得 多轴 确实 会比 固定翼近,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也想改,就是不会

网友:
什么功放呢?

网友D:
各位,用功放到底伤不伤害小蝌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用功放到底伤不伤害小蝌蚪?

各人各说, 管他呢,死不了。

网友:
跟了楼主的帖子蛮久了,高频功放已在途,过段时间发详细教程贴!

网友:
另外感觉楼主家里是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炸了就换?

楼主:
以前玩坦克的,自己买了小车 小铣,  铁啃不动,铝很好啃,所以喜欢玩铝合金。 又便宜, 几十元买上 一整根 ,3米 5米, 随便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你 是   固定翼 还是多轴?

我的450多轴,APM飞控,挂的2轴无刷云台,图传是5.8G 600MW,图传天线为3叶草加平板。FRSKY就是280的DJT套装,多轴跟几部直升机都是用的一样的接收,从来没有失控过。FS原装的发射接收我也还有,好像原装接收失控时是保持原来的输出状态或者输出最低值,怎么会没有PWM信号了呢?FRSKY的接收机可以设置任意通道的失控保护状态,所以我就算是飞的再远只要电池足够只要把控关了就等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多轴,APM飞控,挂的2轴无刷云台,图传是5.8G 600MW,图传天线为3叶草加平板。FRSKY就是280的DJT ...

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  {飞的再远只要电池足够只要把控关了就等它回来}

这个 功能  我的 也可以 实现  有 APM 实现。 和 接收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人各说, 管他呢,死不了。

看来还是很有争论,我还是好好玩原装控吧

网友:
想请教你一下你的200mw图传怎么可以飞1500米那么远,我的400mw图传200米就闪屏,是三叶草加小平板的

楼主:
我是 400MW 的, 你闪 是应为干扰。 拉开发射模块和  电机 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