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406,不知有用过的介绍一下

楼主(2014-05-24):
最近想换充电器了,看好icharger 406了,,
不过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

主要是外场接车上充电,不过有人说着车充电容易给406烧了,非常不解啊,有明白的给解释下原因,A9都经常接车上冲啊,,就是太慢,现在想换个快的

网友A:
406怎么说呢。不过你有a9也无所谓了。首先我说下我的观点。买这类大功率充电器的玩家相必都是要外场***充电的吧。充电必然要有电源,如果有专业飞场必然有市电插座,这类情况就不讨论了,国内可能车场还多些,飞场估计寥寥无几。那么必然考虑外场能源了,目前看来有两大类,1、便携发电机,有了发电机问题也不大。2、外场大容量电池,目前看来这类方式又有两种,一种是楼主说的汽车电瓶,另外一种是铁锂或锰锂大电池。而我确青睐后者,铅酸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均不及锂电池,且不在乎这点的话,万一车电池过度放电打不着火。也许这也无所谓,那有多少人知道汽车是没有所谓的“充电器”的,汽车只有发电机。铅酸电池的正常充电电流在0.1-0.2c左右哪怕极限一点吧最好都别超0.5c。可是对于没有“充电机”的汽车来说根本无法控制充电电流。发电机是恒压加载在电池两端。我的车电瓶有一次过放了,外接电池打着车后那个对车上电瓶的充电电流已经达到了60安左右。这样的充电电流很伤电瓶的。 什么?楼主家电瓶是终身免费更换的?那好吧,前面说的都是废话,那么看一下汽车单体电瓶作为电源给大功率充电器供电的情况如何。楼主可以去查一下各个大功率充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不难发现大都是宽压输入的,电压是宽压输入,功率确是一定的必然就还有一个限制参数了,这就是输入电流有限制。有些充电器会明确若要满功率充电,输入电压都不能低于多少伏。大部分厂家貌似都标的是24V  说到这楼主知道了么,一块电瓶哪怕容量再大,由于输出电压偏低,发挥不出大功率充电器的威力的。晚点再说4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6怎么说呢。不过你有a9也无所谓了。首先我说下我的观点。买这类大功率充电器的玩家相必都是要外场***充电 ...

哈哈,解释的很好很风趣!!!

网友:
还不错 我用的308异曲同工

网友B:
充电器连接到车上时 启动车子是很危险的举动 启动的瞬间%50几率把你的充电器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连接到车上时 启动车子是很危险的举动 启动的瞬间%50几率把你的充电器烧掉

如果我是启动的车子,直接接充电器呢,不是冲一几组电了再去启动车呢

网友:
加个稳压器 汽车电源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6怎么说呢。不过你有a9也无所谓了。首先我说下我的观点。买这类大功率充电器的玩家相必都是要外场***充电 ...

在家里肯定是有大功率的电源,在外场不像拿着发电机电源这些,东西尽量从简嘛。
如果我是启动的车辆,再接充电器,不是充几组电之后,再着车,这样对电瓶是不是好点
至于怠速积碳的问题,我想外场也就冲一个小时差不多了,加上从飞场跑回去,应该不会太多积碳

网友:
406截止目前还没有坏的,更别说是汽车充电烧的。

网友:
入406吧,早得早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