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浆夹轴承问题

楼主(2014-05-24):
由于炸机后,浆夹里面的止推轴承都取不出来,于是买了一对新浆夹,另外购买一套止推(不带4*8*3的轴承),在安装的时候横轴不够长了,螺丝都扭不到位!于是又把止推拆下检查,发现浆夹里面有一个4*8*3的轴承上了胶在里面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多出来的,还是原本就在里面的)就抠了出来,再重新装,就可以装上,但是有点虚位!浆夹两边都可以移动一点点!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更换中联胶圈!我说知道浆夹是不是里面一个轴承,外圈一个轴承,请老模指点,谢谢!
       这里买回来的浆夹原本就带一个4*8*3的轴承,       这里前面是不是也有一个4*8*3的轴承? 我买回来的浆夹里面就有一个轴承,但已经给我抠出来了!

网友A:
左右有点虚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有点虚位正常的

正常?浆夹 止推 轴承都换新的啊  新机咋没有呢

网友B:
下圖是舊款450dfc軸承排列方式,而450L是用第二張圖的新款橫軸,所以應該把新買的槳夾內的軸承退出再照第2張圖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圖是舊款450dfc軸承排列方式,而450L是用第二張圖的新款橫軸,所以應該把新買的槳夾內的軸承退出再照第 ...

谢谢,我已经抠出来了,看来我没装错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抠出来了,看来我没装错咯

不要忘記止推軸承與4X8軸承之間的4X6.5小墊片

网友C:
450DFC 本来就有晃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DFC 本来就有晃动的

没有的吧!新机的时候都没有左右能移动的

网友:
我的450L旋翼头也有轻微晃动

网友:
里外一共2个轴承+一个止推轴承

网友D:
橫軸鋁套有沒有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橫軸鋁套有沒有裝上!!

都装了

网友B:
橫軸2端的螺絲墊片檢查看看有沒有變形?
如果螺絲墊片沒有變形,軸承及墊圈 墊片都照說明書裝還會有虛位,我會在放止推軸承之前先放Tarot 450 PRO 轴传调节片(Φ6*Φ7.5*0.1MM TL2365),調整槳夾間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橫軸2端的螺絲墊片檢查看看有沒有變形?
如果螺絲墊片沒有變形,軸承及墊圈 墊片都照說明書裝還會有虛位, ...

用不了这么复杂,直接左右加多一块垫片就好了

网友:
ALIGN直机真不错。

网友E:
换成了无台阶横轴啊…那安装方式的确是变了诶,以前的那种肯定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了无台阶横轴啊…那安装方式的确是变了诶,以前的那种肯定不行了

貌似现在亚拓的都是新安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