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天线为啥要单独撑起来呢?

楼主(2014-05-24):
假如GPS里面没有罗盘,那么还有必要将GPS撑起来吗?
还有罗盘离电源线大概多少厘米才能保证不被干扰呢?

网友:
撑起来,避免干扰,20厘米就够了,买个那种折叠的GPS支架,很好用

网友A:
罗盘太高了会不会影响稳定

网友B:
完全为了罗盘。单GPS无需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为了罗盘。单GPS无需架高。

那我就在电路板上额外开一片区域,把GPS放上去。
罗盘的话,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所有电源正负极线路尽量并一起走,这样他们对外磁场就很小了,但还没开始试验,或者用锡箔纸把线路包起来,为的就是不想撑个高高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太高了会不会影响稳定

罗盘高低不会影响稳定的,陀螺仪在飞控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在电路板上额外开一片区域,把GPS放上去。
罗盘的话,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所有电源正负极线路尽量 ...

铝箔挡不住磁场。
所有的线正负绞合麻花,全部走下层并远离罗盘。

网友C:
亲测,铝箔对于电磁干扰屏蔽没多大效果(包得不好还容易放大)。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远离远离!如果GPS不带罗盘,不需要加高,贴近机身反而定点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盘高低不会影响稳定的,陀螺仪在飞控里面。

我的apm2.6,罗盘在GPS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测,铝箔对于电磁干扰屏蔽没多大效果(包得不好还容易放大)。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远离远离!如果GPS不带罗 ...

拆了个车用GPS,天线和电池之间用金属布隔离屏蔽。

网友:
不一定所有的GPS+compass都得举起来!!!

商品飞控没以下功能就不说了

单说APM和PIX,调试步骤有一个查看MAG干扰情况的功能,如果干扰值在可接受范围内,完全用不着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