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S50 max sx甲醇机曲轴钻孔问题

楼主(2014-05-24):
请教大家:我想把手上的OS50 max sx甲醇机改为汽油机,装在亚拓600N上面。但散热风扇的位置无法安装磁铁和霍尔传感器,所以我想把磁铁装在曲轴上,然后在曲轴箱外面安装霍尔传感器,这样达到安装CDI的目的。但我用英国进口钻头(多玛钻头)准备在曲轴上钻孔,但钻不进去,只有一点点痕迹,请教大家怎么办?是不是曲轴材质调过质?硬度大概多少?要怎样才能加工?

风扇位置空间小,无法加霍尔和磁铁

风扇位置空间小,无法加霍尔和磁铁

多玛钻头

多玛钻头

德国伍尔特钻头

德国伍尔特钻头

都是镀钛的

都是镀钛的

开钻!

开钻!

没钻进去???

没钻进去???

的确没钻进去,只有一点点痕迹

的确没钻进去,只有一点点痕迹

怎么办?

怎么办?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问题是你改成汽油的能好用么?

网友A:
用合金钻头试下,另问怎样改为汽油机?

网友B:
   曲轴一般是40Cr,35CrMo,调质后是可以钻动,普通钻头都是通过磨刃口角度来适应各种材质,进口钻头没用过也没有磨过(镀钛是不是免磨的)。图片上看钻头夹的太长,钻身长了后容易断也使不上劲。钻的痕迹有卷边说明材质不硬。

网友C:
從圖片看你的東西是能鑕,但工作方式有問題:

1)鑚頭夾持不夠,你的鑚頭末端外伸太多,夾不穏。

2)這樣用平口鉗夾不大穏,因為鉗口夾持的的位置遠低於鑚頭,而且夾持面似乎也不夠平直,結果會令工件搖來搖去鑚不動,應用V座或帶V槽的鉗口從圓位夾持。最少要有一個夾持點要高於工件重心。

3)要在曲面開孔,應先用定心鑚開先導孔,甚至要先銑平才鑚。

网友:
楼主这套设备不错

网友D:
lz具体开了多少转?刀具角度有没有修整呢!可可以试试从小钻开始钻嘛!一点一点扩大!千万别二次焠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轴一般是40Cr,35CrMo,调质后是可以钻动,普通钻头都是通过磨刃口角度来适应各种材质,进口钻头没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具体开了多少转?刀具角度有没有修整呢!可可以试试从小钻开始钻嘛!一点一点扩大!千万别二次焠硬了!

转速从600-1万多都试过,搞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圖片看你的東西是能鑕,但工作方式有問題:

1)鑚頭夾持不夠,你的鑚頭末端外伸太多,夾不穏。

说得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合金钻头试下,另问怎样改为汽油机?

改汽油机很容易,2个关键点:1是增加CDI(电容放电电子点火系统),这里面要注意点火提前角,另外就是安装磁铁和霍尔传感器。2是计算压缩比,算好后增加缸盖垫调整好压缩比就可以了。改汽油机的原因是甲醇易溶于水,反之甲醇易吸潮,发动机表面很难形成稳定的油膜,故飞行后必须加所谓的“事后油”,其目的是人工强化油膜保护发动机内部轴承、曲轴、活塞环这些容易锈蚀的部件。但即便如此也难免轴承生锈。汽油机则无此问题,汽油与水不容,发动机内部基本无锈蚀之忧。其实这只是个动手寻找快乐的举动,改汽油发动机花钱也不少

网友E:
重新加工风扇。留个台阶装小磁铁。霍尔做个抱箍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加工风扇。留个台阶装小磁铁。霍尔做个抱箍装上

风扇重新做有难度啊,抱箍也不好做,没手段

网友:
    曲轴柄上装磁铁,,做传感器,,呵呵,好像不靠谱,曲柄材质有导磁性,磁铁磁场没有足够强度感应霍尔,那个东西好像也不叫霍尔吧,点火感应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汽油机很容易,2个关键点:1是增加CDI(电容放电电子点火系统),这里面要注意点火提前角,另外就是安 ...

原本是二冲程的,改后仍是二冲程?一般汽油机都是四冲程的多。

网友:
一看就是有钱人呀,钻不错!

网友:
试试  德国霸王钻头

网友F:
当心空中熄火,我都改过N次啦。甲醇机,汽油机压缩比不是你加几个垫就能行的。呵呵不是给你泼冷水,改完就会后悔。

网友F:
曲轴上加霍尔呵呵,全世界独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心空中熄火,我都改过N次啦。甲醇机,汽油机压缩比不是你加几个垫就能行的。呵呵不是给你泼冷水,改完就 ...

谢谢提醒,我准备打退堂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曲轴上加霍尔呵呵,全世界独一份。
曲轴上装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