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4-05-24):
大疆F550六轴,NAZA-M,华科尔10控。前几天在空中无缘无故炸鸡(退行过程中忽然往右后方倾斜栽地),损失一起落架、力臂、
电机
(力臂紧靠电机端折断,连同电机都没找见)、3只桨。后更换所有损失配件试机时,自检灯显示正常,等自检完毕黄灯闪烁(黄、黄。。。。。。黄、黄。。。。)时,掰
遥控器
摇杆(内八字)自检灯就显示绿闪。不知道是何原因,拜托高手支招!多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校准一次 遥控器的行程,重新上一次电。

网友B:
你好楼主, 请问
1. 自己完毕黄灯闪烁。 请问具体怎么闪烁?
2.解锁时出现绿灯闪烁,请连接调参进行 IMU 高级校准。

楼主:
回复3楼:
1、自检完毕后,开始黄灯闪烁:连续两次闪烁,间隔一秒~两秒后再次连续两次黄灯闪烁,一直这么重复!
2、现在又出现遥控接收器红灯一直闪烁的问题(在室内打开遥控器进行调试);遥控器 是DEVO-10
3、当时下载了两个调参软件,一个是DJI NAZAM Assistant_2.12;一个是DJI NAZA Assistant 1.8,忘记是用哪个软件了!
不管最终结果是什么,我都要万分感谢技术支持者的 耐心解答,再次向楼上两位表示感谢。我的QQ:961649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