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三轴云台校准imu失败不能启动电机了

楼主(2014-05-24):
云台有点不水平听说校准imu可以解决,基础校准很快很顺利但还是不太水平,就点了高级校准,可是不管怎么样进度条都不能走完,中断后试了多次都不行,每次都等十分钟以上,现在点基础一直是准备状态,高级是就绪状态,一开调参软件就提示高级校准,怎么办呀,电机不能启动了

网友:
那东西没事不要乱校准啊

网友A:
楼主您好!

请断电10分钟重新校准,如果问题不能解决请联系技术支持qq:2355613431

网友:
NND,我也遇到了!

楼主:
关机半小时以后等机器彻底凉下来在校准,一定会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机半小时以后等机器彻底凉下来在校准,一定会成功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了,以前是3。02的固件,昨晚手欠升到3。04后。基础校准那儿一直是灰的,没法校准,重新升级N次,连接调参软件,基础校准那几个字一会灰色不能校准,一会又显示黑色,能校准。而且云台通电自检的时候会自动左转卡卡的三至5下,自检完成后云台会自动慢慢的歪。

网友:
咋都这样呢?

难道是因为换了个接口,右边轻了一点,导致偏左? 3D 云台不上电的时候自己是不能保持水平的,用手摆平后会向左沉下去,
2D 云台就非常平衡,不上电的情况下,基本上手摆弄成啥姿势,松手后都不会动。

网友(2014-12-18):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请断电10分钟重新校准,如果问题不能解决请联系技术支持qq:2355613431

您好 GPS校准好以后啊,首飞的时候就发现缓慢的向左偏航,手动校准后,有时候也会向右缓慢的偏航,就是定不住,请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B:
请问楼上各位以及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我也有这个问题,云台倾斜。客服要我先IMU校准。。。

网友(2015-03-02):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各位以及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我也有这个问题,云台倾斜。客服要我先IMU校准。。。
...

我的让它冷却了30分钟以后,再校准就好了。。。